怎么样判断中断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爱分享的韩晓明

楼主(2024-05-31):
客户遇到一个问题,使用GD32F303的定时器捕获功能,中断的时候,怎么判断是上升沿中断还是下降沿中断?

网友A:
在设置中断的时候 可以设置为是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

网友B:
在中断标志位里边能有相关的判断位

网友C:
以前我做st的时候有中断为能区分 不知道gd的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D:
这个如果可以通过使能来让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产生中断

网友E:
楼主是想要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进入中断吗

网友F:
在中断里边有相关的标志位可以进行判断

网友G:
初始化的时候可以配置啊

网友H(2024-07-31):
GD32F303的定时器(TIM)在捕获模式下,会生成一个中断。要判断捕获事件的边沿类型,可以通过读取定时器的捕获寄存器和状态寄存器来完成。

网友I:
接个按键试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