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用不到的复位引脚RESET pin通常有几种处理方式

楼主(2024-05-31):
在电路设计中,对于用不到的复位引脚(RESET pin),通常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1. 接地处理(推荐)
将不用的复位引脚直接接地(GND)。这种处理方式简单且有效,可以防止浮空引脚受到噪声干扰导致意外复位。具体方法如下:

将复位引脚通过一根短电线直接连接到电路板上的地线(GND)。

楼主:
2. 外部上拉电阻(常见)
将复位引脚通过一个上拉电阻连接到电源(VCC)。这样可以确保复位引脚保持在高电平状态,避免浮空。通常选择10kΩ左右的电阻。具体方法如下:

将复位引脚通过一个10kΩ的电阻连接到VCC。

楼主:
3. 通过电容滤波(增加稳定性)
除了上拉电阻,还可以在复位引脚和地之间接一个电容,用于滤除高频干扰信号。常用的电容值为0.1µF。具体方法如下:

将复位引脚通过一个10kΩ的电阻连接到VCC,同时在复位引脚和地(GND)之间并联一个0.1µF的电容。

楼主:
4. 使用MCU内部上拉功能
如果MCU内部提供了上拉电阻功能,可以在软件中启用内部上拉电阻。这样可以避免额外增加外部元件,但要确认在复位状态下该功能是否生效。

楼主:
具体处理示例
假设复位引脚为RESET,电路设计可以如下:

rust

// 方法1:接地处理
RESET --> GND

// 方法2:外部上拉电阻
RESET --> 10kΩ --> VCC

// 方法3:上拉电阻和滤波电容
RESET --> 10kΩ --> VCC
RESET --> 0.1µF --> GND

// 方法4:启用内部上拉(假设MCU支持)
在软件中配置:
pinMode(RESET, INPUT_PULLUP);

楼主:
处理不用的复位引脚时,通常推荐使用上拉电阻连接到VCC,结合滤波电容以增加抗干扰能力。如果不需要额外增加元件,可以考虑将复位引脚直接接地。无论采用哪种方法,主要目标都是确保复位引脚不会浮空,从而避免受到噪声干扰引起意外复位。

网友A:
一般不会悬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