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配置PWM输出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方向(控制算法)

楼主(2024-05-31):
调速控制
通过调整PWM占空比来控制电机转速。占空比越大,电机转速越高。占空比范围通常是0到PWM周期(比如0到1000)。

2. 方向控制
通过设置方向引脚来控制电机的旋转方向。‘

#include "MM32SPIN05.h"  // 根据实际的头文件名称修改

void PWM_Init(void) {
    // 假设使用TIM1作为PWM输出定时器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配置PWM输出引脚 (PA8 对应 TIM1 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定时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 - 1;  // PWM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 - 1; // 时钟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配置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 初始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使能PWM输出
    TIM_Cmd(TIM1, ENABLE);            // 使能定时器
}

void Set_PWM_Duty(uint16_t duty) {
    TIM_SetCompare1(TIM1, duty); // 设置比较值,调整占空比
}

void Direction_Control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假设方向控制引脚为PA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et_Direction(uint8_t direction) {
    if (direction)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 // 设置方向1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0); // 设置方向0
    }
}

int main(void) {
    PWM_Init();
    Direction_Control_Init();

    // 示例:设置电机正转,PWM占空比50%
    Set_Direction(1);
    Set_PWM_Duty(500);

    while (1) {
        // 运行中的其他代码
    }
}

网友A:
用到什么算法了?

网友B:
6666,这也算是算法,我都惊呆了兄弟

网友C:
控制速度是哪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