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通过调整占空比和方向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方向:

楼主(2024-05-31):
在主程序中初始化PWM和方向控制,然后通过调整占空比和方向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方向:

int main(void) {
    PWM_Init();
    Direction_Control_Init();

    // 示例:设置电机正转,PWM占空比50%
    Set_Direction(1);
    Set_PWM_Duty(500); // 50%的占空比

    // 模拟某些条件下的转速和方向调整
    while (1) {
        // 假设某个条件下需要调整转速和方向
        if (some_condition) {
            Set_Direction(0); // 改变方向
            Set_PWM_Duty(700); // 调整占空比为70%
        } else {
            Set_Direction(1); // 改变方向
            Set_PWM_Duty(300); // 调整占空比为30%
        }

        // 其他逻辑处理
    }
}

网友A:
方向是怎么调节的啊?

网友B:
修改PWM的极性之前,是要关闭PWM吗?

网友C:
其实调节PWM的占空比就能改变转速吧

网友D:
你想改变电机方向的话,改变PWM极性可以吗?

网友E:
占空比还不错,可以步进实现调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修改PWM的极性之前,是要关闭PWM吗?

不用关闭,直接改就行

网友G:
这个使用的那个MCU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方向是怎么调节的啊?

调节两个pwm波的相位

网友I:
改变pwm占空比可调节输出电压,可改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