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PWM初始化 使用的是MM32SPIN05 MCU

楼主(2024-05-31):
假设使用的是MM32SPIN05 MCU,可以参考以下代码进行PWM初始化

#include "MM32SPIN05.h"  // 根据实际的头文件名称修改

void PWM_Init(void) {
    // 假设使用TIM1作为PWM输出定时器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配置PWM输出引脚 (PA8 对应 TIM1 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定时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 - 1;  // PWM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 - 1; // 时钟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配置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 初始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使能PWM输出
    TIM_Cmd(TIM1, ENABLE);            // 使能定时器
}

void Set_PWM_Duty(uint16_t duty) {
    TIM_SetCompare1(TIM1, duty); // 设置比较值,调整占空比
}

网友A:
定时器1是高级定时器吧

网友B(2024-11-10):
一般来说,初始化的话,可以用灵动的例程来搞啊

网友C:
在使用 MM32SPIN05 MCU 进行 PWM 初始化时,你可以按照官方例程的步骤进行配置。

网友D:
MM32SPIN05 是灵动微电子的一款微控制器,通常基于 ARM Cortex-M0 内核。首先,你需要包含必要的头文件,以便访问 MCU 的寄存器和外设。PWM 模块需要一个时钟源。你需要配置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PWM 输出通常需要配置为特定的 GPIO 引脚。假设你使用的是 TIM2 的通道 1,对应的 GPIO 引脚是 PA0。

网友E:
配置 TIM2 为 PWM 模式,并设置周期和占空比。

网友F:
你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调整时钟配置、GPIO 引脚和 PWM 参数。确保你已经正确配置了开发环境,并且包含了必要的库文件和头文件。

网友G:
这个配置PWM的话应该还算是简单的吧

网友H:
建议还是看官方的demo,来操作,这样的话问题会少很多

网友I:
我觉得一般定时器可以选择TIM2,这样的话会好弄一些

网友J:
确实,楼主的PWM的操作也是极好的啊

网友K:
写的很规整啊,我觉得这个配置挺好,还有一些注释,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