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使用MM32-Link MINI对MM32G0001微控制器进行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24-05-31):
要使用MM32-Link MINI对MM32G0001微控制器进行恢复出厂设置,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请确保你已经安装了必要的开发环境和工具,如MM32 IDE、MM32-Link MINI驱动程序等。

所需工具和软件
MM32-Link MINI调试器
MM32G0001微控制器开发板
MM32 IDE(或兼容的IDE,如Keil MDK)
USB数据线
步骤
连接硬件

将MM32-Link MINI调试器通过USB数据线连接到你的电脑。
将MM32-Link MINI的调试接口连接到MM32G0001微控制器开发板上的调试接口(SWD接口)。
安装驱动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使用MM32-Link MINI,可能需要安装驱动程序。驱动程序通常可以从MM32的官方网站或IDE的支持页面下载。
打开MM32 IDE

启动你选择的IDE(例如MM32 IDE或Keil MDK)。
配置调试器

在IDE中打开你的项目或创建一个新项目。
进入项目设置,选择调试器类型为MM32-Link MINI。
配置调试接口为SWD(Serial Wire Debug)。
连接并检测设备

在IDE中选择“连接”或“检测”设备。此操作会检查你的调试器和目标微控制器是否正确连接并可以通信。
恢复出厂设置

要恢复MM32G0001到出厂设置,你需要擦除它的Flash存储。这个操作通常在IDE中可以通过一个“擦除”或者“擦除所有”功能来实现。
在MM32 IDE中,这个功能可能位于“调试”菜单或“工具”菜单下。

楼主: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打开“调试”菜单,选择“擦除芯片”或类似选项。
确认操作,等待擦除过程完成。
验证恢复
擦除完成后,微控制器的Flash存储应该已经恢复到出厂状态。你可以重新编程或进行其他操作。

楼主:
注意事项
确保在执行擦除操作之前,已经备份了所有需要的数据,因为这一操作将删除微控制器上的所有内容。
如果遇到连接问题,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确认驱动程序是否安装正确,并确保IDE的配置与硬件相匹配。
按照上述步骤操作,你应该能够顺利地使用MM32-Link MINI对MM32G0001微控制器进行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可以设置写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