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使用MM32L0130微控制器实现红外发码功能

楼主(2024-05-31):
需要了解红外通信的基本原理以及如何使用微控制器的外设来生成红外信号。通常,红外发码涉及使用定时器生成红外载波频率,并根据需要调制数据。下面是一个基本的实现步骤:

所需工具和软件
MM32L0130开发板
MM32 IDE(或兼容的IDE,如Keil MDK)
红外发射二极管
电阻(适用于红外二极管的限流)
面包板和连接线(用于电路连接)
硬件连接
将红外发射二极管的正极(长脚)连接到微控制器的一个GPIO引脚(例如PA0)。
将红外发射二极管的负极通过一个限流电阻连接到地。

楼主:
软件实现步骤
1. 配置定时器
定时器用于生成红外载波频率(一般为38kHz)。假设我们使用定时器TIM2。

c
#include "mm32_device.h"
#include "tim.h"

void TIM2_Config(void) {
    // 使能TIM2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52 - 1; // 定时器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 - 1; // 定时器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md(TIM2, ENABLE);
}

void TIM2_PWM_Config(void)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26; // 50% 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

楼主:
配置GPIO
配置GPIO引脚为定时器输出模式。

c
void GPIO_Config(void)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2);
}

楼主:
主程序
将所有配置结合起来,并实现红外发码功能。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GPIO和定时器
    GPIO_Config();
    TIM2_Config();
    TIM2_PWM_Config();

    while (1) {
        // 控制红外信号的发送,根据需要进行调制
        // 例如,通过设置TIM2->CCR1寄存器的值来控制占空比
        // 或者通过其他逻辑来开启或关闭红外载波

        // 这里仅为简单的占空比控制示例
        TIM2->CCR1 = 526; // 50% 占空比
        Delay(1000);      // 延时1秒
        TIM2->CCR1 = 0;   // 关闭红外信号
        Delay(1000);      // 延时1秒
    }
}

void Delay(uint32_t time) {
    // 简单的延时函数
    for (uint32_t i = 0; i < time * 1000; i++) {
        __NOP();
    }
}

楼主:
注意事项
根据你的实际需求调整定时器的频率和占空比。
调制信号时,需要根据红外协议(如NEC、RC5等)控制载波的开关。
调试时使用示波器观察GPIO引脚输出,确保载波频率和占空比符合要求。
这样,你就可以使用MM32L0130微控制器实现红外发码功能了。具体的红外协议实现需要根据你使用的协议进行相应的编码和调制。

网友A:
红外码是怎么接受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