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如何使用分散加载文件

楼主(2024-05-31):
创建分散加载文件:
在Keil项目中,创建一个新文本文件,命名为.sct文件,并根据目标硬件的内存布局定义内容。

在项目中指定分散加载文件:
在Keil IDE中,打开项目设置,找到链接器选项,并指定使用你创建的分散加载文件。

编译和链接:
编译和链接项目,Keil链接器会根据分散加载文件的配置将程序代码和数据段放置在目标内存的相应位置。

楼主:
注意事项
内存大小和地址:确保分散加载文件中定义的内存大小和地址与目标硬件的实际内存布局一致。
段重叠:避免不同的执行区域或加载区域重叠,确保各段分布合理。
调试和验证:通过调试器验证程序运行时的内存分布是否与分散加载文件的定义一致,确保程序能正确运行。
分散加载文件提供了强大的灵活性,使得开发者能够精确控制嵌入式程序的内存布局,从而优化系统性能和资源利用率。通过合理配置分散加载文件,可以充分发挥嵌入式系统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