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如何开启电机霍尔自学习

楼主(2024-05-31):
1.确认 Hall Table值:
  • 可以先自行测试HALL 的相序顺序是否与程序中给的一致,可以通过手动让电机其转动一圈看看实际读到的 hall值, 确认 hall 正转与反转的顺序,并将对应的 hall 相序进行核对,类似读出是 6-4-5-1-3-2,与上述设定顺序一致则无需修改,而若出现类似 6-4-1-5-2-3 这种与程序中的顺序不相符的,将该顺序填入 user_function.c 中的 u8CW_Hall_Value  与 u8CCW_Hall_Value 数组列表中,同时也需要对应填写下 CW_hall_table 与 CCW_hall_table 数组列表。
  • u8CW→CW;u8CCW →CCW。在第二组数组中,第0位和第7位数值为0。 其余数值确认:例如,要获得CW霍尔表中的第一个值,引用u8CW霍尔数组值中的值“1’,并取其前面的数字,这里是5,以此类推。
2.根据电机参数,把电机极对数POLEPAIRS填进去。打开霍尔学习功能
3.开启【霍尔相序检测】以启动霍尔自学习
4.下载编译

编译下载,进入debug模式运行。开始等待电机开始自学习,这时候会看到电机开始动。
这个过程会持续2分钟左右,自学习结束后,把下图watch窗口四个数组的值分别填入user_function.c对应的的数组内。
以上就是有感电机霍尔自学习的步骤了。

网友A:
把机器学习算法应用到电机控制是不是很nice。

网友B:
电机极对数POLEPAIRS填进去,打开霍尔学习功能原理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