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将编译生成的固件下载到目标STM32板上。

楼主(2024-05-31):
将编译生成的固件下载到目标STM32板上通常需要使用一个烧录工具,最常见的是ST-Link。以下是基本的步骤:

1. 连接STM32板和烧录器
将STM32板通过USB线连接到计算机,并将烧录器(如ST-Link)通过USB线连接到计算机。

2. 启动烧录工具
打开烧录工具,通常是ST-Link Utility或者ST Visual Programmer。这些工具通常可以从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下载。

3. 选择固件文件
在烧录工具中选择要烧录的固件文件。这通常是一个.hex或.bin文件,它是由编译器生成的,包含了程序的二进制数据。

4. 连接到目标板
通过烧录工具连接到目标STM32板。这个过程通常是点击连接按钮或者类似的操作。一旦连接成功,你应该能够看到STM32的一些基本信息,比如芯片型号和ID。

5. 烧录固件
在烧录工具中选择烧录按钮或者相应的操作来开始烧录固件。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取决于固件的大小和连接速度。

6. 验证烧录结果
一旦烧录完成,你可以断开烧录器并重启STM32板。确保程序能够正确运行,并通过LED指示或者串口输出等方式来验证程序的行为。

7. 调试和修改
如果固件不能正常运行,可能需要进一步调试和修改。这可能包括查看烧录工具的输出、查看芯片手册、或者通过调试器来检查程序的执行状态。

注意事项
在烧录固件之前,确保选择了正确的固件文件并且连接到了目标板。
在烧录过程中,不要中断连接或者关闭烧录工具,以免损坏目标板或者程序。
在烧录完成后,及时断开连接,并确认程序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A(2024-07-31):
烧录完成后,及时断开连接,并确认程序能够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