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以下是选择和配置STM32启动文件的一些要点和示例

楼主(2024-05-31):
在STM32开发中,启动文件(startup file)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组件,它初始化硬件、设置堆栈和堆、以及定义中断向量表。选择正确的启动文件主要取决于目标微控制器的闪存和SRAM容量。不同的STM32微控制器系列和型号,启动文件可能有所不同。以下是选择和配置STM32启动文件的一些要点和示例。

启动文件的结构
典型的STM32启动文件包含以下内容:

中断向量表:包含异常和中断处理程序的入口地址。
初始化代码:初始化堆栈指针、零初始化BSS段、复制数据段。
异常处理程序:如Reset_Handler、NMI_Handler、HardFault_Handler等。
选择启动文件的步骤
确定目标微控制器型号:首先,需要确定使用的STM32型号,例如STM32F103C8、STM32F407VG等。
下载相应的固件包:从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或通过STM32CubeMX工具,下载对应的固件包。
选择合适的启动文件:在固件包或生成的项目中找到启动文件。

楼主:
假设使用STM32F429ZI微控制器,以下是如何选择和配置启动文件的示例:

1. 创建项目
使用STM32CubeMX创建一个新项目,选择STM32F429ZI微控制器。在项目生成选项中,确保选择生成启动文件。

2. 启动文件位置
在生成的项目文件夹中,一般在Src或Startup目录下可以找到启动文件,文件名通常为startup_stm32f429xx.s。

3. 启动文件内容
以下是启动文件的简化示例:

assembly
    .syntax unified
    .cpu cortex-m4
    .fpu softvfp
    .thumb

    .global g_pfnVectors
    .global Default_Handler

    .section  .isr_vector,"a",%progbits
    .type g_pfnVectors, %object
    .size g_pfnVectors, .-g_pfnVectors
g_pfnVectors:
    .word  _estack
    .word  Reset_Handler
    .word  NMI_Handler
    .word  HardFault_Handler
    // More interrupt vectors...

    .section  .text.Reset_Handler
    .weak  Reset_Handler
    .type  Reset_Handler, %function
Reset_Handler:
    LDR   R0, =_estack
    MOV   SP, R0
    // Copy data section
    // Zero fill BSS section
    BL    SystemInit
    BL    __libc_init_array
    BL    main
Default_Handler:
Infinite_Loop:
    B     Infinite_Loop

楼主:
配置和修改
根据具体需求,可能需要修改或添加以下部分:

堆栈大小:在链接文件中设置。
初始化函数:根据应用需求,可能需要自定义系统初始化函数(如SystemInit)。
中断处理程序:为特定的中断定义处理函数。

楼主:
特殊情况下的启动文件选择
对于不同的STM32系列,可能存在多个启动文件(如F1系列、F4系列、L系列等),选择正确的启动文件时,需要根据具体的系列和型号:

STM32F1系列:选择startup_stm32f10x_xx.s文件,其中xx表示具体的子系列,如md(中等密度)、hd(高密度)等。
STM32F4系列:选择startup_stm32f4xx.s文件。
STM32L系列:选择startup_stm32l0xx.s或startup_stm32l4xx.s文件。

网友A(2024-07-31):
它配置堆栈、堆和中断向量表,确保系统在复位后的正确启动。

网友A:
一个典型的STM32启动文件(通常为.s或.sct文件)包含以下几个主要部分:

中断向量表:包含系统异常和中断的处理程序地址。每个向量指向一个处理程序,如重置处理程序(Reset_Handler)、NMI处理程序(NMI_Handler)、硬件故障处理程序(HardFault_Handler)等。

初始化代码:

堆栈初始化:设置堆栈指针。
BSS段初始化:将BSS段(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清零。
数据段初始化:将数据段从Flash复制到SRAM。
异常处理程序:处理系统异常,如重置、中断等。

网友A:
根据你的具体应用和微控制器型号(如STM32F103C8、STM32F407VG等),启动文件会有所不同。你需要确保所选的启动文件与你使用的微控制器型号匹配。

网友A:
在下载的固件包或通过STM32CubeMX生成的项目中,找到适用于你的微控制器的启动文件。一般来说,启动文件的名称通常包含目标微控制器型号,如startup_stm32f407xx.s。

网友B:
这些处理程序通常是弱定义(weak),允许用户在应用程序中重定义它们。

网友B:
定义常见的异常处理程序,如Reset_Handler、NMI_Handler、HardFault_Hand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