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ET6微控制器和0.91英寸OLED屏幕

楼主(2024-05-31):
STM32F103RET6微控制器和0.91英寸OLED屏幕连接STM32F103RET6微控制器和0.91英寸OLED屏幕可以通过SPI或I2C接口完成。以下是一些基本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硬件连接:

将OLED屏幕的VCC引脚连接到STM32F103RET6的3.3V电源引脚,GND引脚连接到地。
如果使用SPI接口,将OLED的SCK引脚连接到STM32的SPI时钟引脚,SDI(MOSI)引脚连接到STM32的SPI主输入/从输入引脚,CS引脚连接到STM32的SPI片选引脚,DC引脚连接到STM32的某个GPIO引脚,RST引脚连接到STM32的某个GPIO引脚。
如果使用I2C接口,将OLED的SCL引脚连接到STM32的I2C时钟引脚,SDA引脚连接到STM32的I2C数据引脚。

楼主:
建议先阅读STM32F103RET6的数据手册和OLED屏幕的规格说明,以确保正确连接和配置。然后,使用STM32CubeMX生成初始化代码,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改和扩展。最后,编写应用程序并进行调试测试,确保一切正常工作。

楼主(2024-06-30):
软件开发:

首先,你需要在STM32CubeMX中配置STM32F103RET6的引脚,并启用SPI或I2C外设。
如果使用SPI接口,你需要初始化SPI外设并配置相应的时钟极性、相位等参数。
如果使用I2C接口,你需要初始化I2C外设并配置从机地址等参数。
实现OLED的驱动程序,该驱动程序应包括初始化函数、写入数据函数等。
编写应用程序,将要显示的数据发送到OLED屏幕上。

楼主:
调试和测试:

编写完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后,你可以使用调试工具(例如ST-Link或J-Link)来调试和测试代码。
确保OLED屏幕可以正确初始化,并且能够显示你期望的内容。

楼主:
优化和扩展:

可以根据需要对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进行优化,以提高性能或添加新功能。
如果需要,可以扩展硬件连接,例如添加更多的传感器或外围设备。

网友A(2025-03-19):
我建议你用 SPI 接口来连接 OLED 屏幕,速度会更快,显示效果也会更好。你可以使用 STM32 的 SPI1 或 SPI2。

网友B:
如果你选择 I2C 接口,它会比较简单,不需要太多的引脚,但数据传输速度会慢一些,适合需要节省引脚的场景。

网友C:
确认一下 OLED 屏幕的驱动芯片型号,常见的有 SSD1306 或 SH1106,不同的驱动芯片在初始化和显示方式上有所不同。

网友D:
在 CubeMX 配置时,记得启用 SPI 或 I2C 外设,另外,配置好 GPIO 引脚的复用。

网友E:
我在用 I2C 连接 OLED 时,遇到过 I2C 时序的问题,建议检查是否需要加上适当的 拉电阻,尤其是在 I2C 设备较多时。

网友F:
对于 SPI 接口,可以选择不同的传输模式,确保 时钟极性 和 相位 与 OLED 屏幕的要求一致。

网友G:
OLED 屏幕的初始化 需要特别注意,一些屏幕需要先发送命令进入显示模式,不然无法显示内容。

网友H:
在 CubeMX 中,配置 SPI 或 I2C 后,别忘了生成初始化代码,并在代码中加入 OLED 显示的控制命令。

网友I:
如果你遇到显示乱码,可以考虑调整时序或者检查 电源电压,一些 OLED 屏幕在 3.3V 下可能会出现显示不正常的情况。

网友J:
你可以参考 Adafruit SSD1306 或 u8g2 等开源库,帮助简化 OLED 显示的代码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