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芯片GD32E230C8T6上实现FMC(闪存)的读写以及通过USART打印数据

楼主(2024-05-31):
在主芯片GD32E230C8T6上实现FMC(闪存)的读写以及通过USART打印数据
同时控制4段8位数码管、GN1650驱动芯片(通过I2C通讯)、485通讯芯片,可以按以下步骤进行:

1. 初始化GPIO和USART
配置GPIO用于控制4段8位数码管的引脚。
初始化USART,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

楼主:
初始化FMC
配置FMC控制闪存的引脚,设置FMC时序参数。
初始化FMC并启用闪存读写功能。

楼主:
. 初始化I2C
配置GPIO用于I2C通讯的引脚,设置为复用功能。
初始化I2C,配置通讯速率和其他参数。
4. 初始化485通讯芯片

楼主:
4. 初始化485通讯芯片
配置GPIO用于控制485通讯芯片的引脚,设置发送和接收使能引脚。
根据485通讯协议,初始化USART和相关参数。

楼主:
5. 编写数据读写函数
编写FMC读写函数,实现数据的存储和读取。
编写USART发送函数,将需要打印的数据发送到USART端口。

楼主:
实现主程序逻辑
在主循环中,实现数据的读写、数码管的控制、GN1650驱动芯片的通讯以及485通讯的数据发送和接收。
调用数据读写函数和USART发送函数,将数据存储到闪存中,并通过USART打印出来。
根据需要,定时更新数码管显示内容,并处理485通讯接收到的数据。

楼主:
测试和调试
运行程序,并通过调试工具或USART输出查看程序运行状态。
检查数码管、GN1650驱动芯片和485通讯芯片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根据实际需求和调试结果,调整程序逻辑和参数,确保功能的正确实现和稳定性。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在GD32E230C8T6主芯片上实现FMC的读写功能,同时通过USART打印数据,并控制4段8位数码管、GN1650驱动芯片和485通讯芯片,实现完整的系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