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实现LPUART的唤醒功能

楼主(2024-05-31):
LPUART(Low Power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是一种用于低功耗应用的UART模块。它的唤醒功能在低功耗模式下非常有用,可以在检测到外部信号时唤醒系统或使其从低功耗状态转为正常工作状态。LPUART的唤醒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种实现方式:

字符匹配唤醒:

LPUART可以配置为在接收到特定字符时唤醒系统。这通常用于需要在接收特定数据时才唤醒系统的应用。

具体操作包括设置唤醒字符并使能字符匹配唤醒功能。

开始位唤醒:

LPUART可以通过检测到开始位来唤醒系统。这种方式常用于需要尽快响应传入数据的情况,因为开始位是数据帧的第一个信号。

配置时需使能开始位唤醒功能。

地址标识唤醒:

在多处理器通信模式下,LPUART可以通过接收到特定地址来唤醒系统。这对于基于地址的多设备通信非常有用。

需配置LPUART进入地址检测模式,并设置相关地址匹配寄存器。

IDLE线唤醒:

LPUART可以通过检测总线上的IDLE线状态来唤醒系统。当总线处于空闲状态并接收到新的数据时,LPUART可以唤醒系统进行处理。

需使能IDLE线检测唤醒功能。0

网友A(2024-07-15):
LPUART是一种低功耗的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常用于嵌入式系统中进行串行通信

网友B:
实现LPUART的唤醒功能通常涉及到使用特定的中断或事件来从低功耗模式中唤醒系统

网友C:
设置LPUART的工作模式、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参数。启用LPUART的接收功能

网友D:
配置LPUART的中断或事件,以便在接收到数据或检测到特定条件时触发中断。例如,可以配置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RXNE)或唤醒中断(WKUP)

网友E:
设置系统进入低功耗模式,如待机模式、停止模式或休眠模式

网友F:
确保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LPUART的中断或事件已经配置并启用

网友G:
编写LPUART的中断服务程序,以便在中断触发时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H: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以唤醒系统并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I: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确保全局中断已经启用,以便LPUART的中断能够正常触发

网友J:
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考虑中断优先级、电源管理和其他相关配置

网友K(2024-08-29):
LPUART可以通过检测到数据帧的开始位(起始位)来唤醒系统。这对于需要尽快响应数据到达的应用非常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