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LPUART唤醒功能的配置步骤

楼主(2024-05-31):
常见的LPUART唤醒功能配置步骤,以字符匹配唤醒为例:

初始化LPUART:

配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基本参数。
使能唤醒源:

配置唤醒源(如字符匹配、开始位、地址标识或IDLE线)。
对于字符匹配唤醒,需设置唤醒字符并使能相关中断。
进入低功耗模式:

配置MCU进入适当的低功耗模式,如STOP模式或待机模式。
处理唤醒事件:

在LPUART中断服务例程中处理唤醒事件,执行必要的操作或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A(2025-03-19):
你配置的 LPUART 唤醒字符 是不是和你发送的数据匹配?确保唤醒字符设置正确,否则无法唤醒 MCU。

网友B:
在进入 低功耗模式 之前,要确保 LPUART 相关的 时钟源 配置好,防止进入低功耗模式后丢失时钟信号。

网友C:
确保在 LPUART 的中断服务例程 中正确处理中断标志位,比如清除唤醒中断标志位(UART_WAKEUP_FLAG)。

网友D:
配置唤醒字符后,检查 字符匹配唤醒功能 是否已经启用,并且字符匹配条件设置正确。

网友E:
如果使用的是 停止模式,你可以通过检查 LPUART 的 WakeUp 方法 来确保唤醒模式是否配置为 字符匹配。

网友F:
唤醒后,你可以在中断中执行恢复操作,比如重新启动数据通信,或者进入特定的工作状态。

网友G:
对于 LPUART 的波特率设置,请确保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已经配置好,以免数据传输中断后唤醒失败。

网友H:
如果出现唤醒后 数据丢失 或无法唤醒的情况,可能是 中断优先级配置不当,可以调整中断优先级或检查系统时钟。

网友I:
对于 字符匹配唤醒,你需要确保 MCU 的 中断优先级 配置合适,否则中断响应可能会延迟。

网友J:
如果你在测试时遇到唤醒不灵敏的问题,可以通过 调试模式 观察 LPUART 中断是否正确触发,确认是否进入低功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