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对STM32低功耗模式的详细描述./如何使用

楼主(2024-05-31):
STM32低功耗模式
Sleep模式:

关闭M0核心,其他外设继续工作。
适用于短时间的低功耗需求,可以快速恢复运行。
Low-power run模式:

M0核心以极低频率运行,降低功耗。
适用于需要维持核心运行但降低能耗的场景。
STOP模式(STOP0、STOP1、STOP2):

M0核心和大部分外设关闭,仅保留唤醒源。
保持SRAM内容,唤醒后从停止处继续运行。
STOP0和STOP1模式可以通过普通UART和LPUART唤醒,STOP2模式只能通过LPUART唤醒。
StandBy模式:

关闭SRAM,意味着唤醒后程序需要从头运行。
适用于长时间的极低功耗需求,唤醒后系统重新初始化。
低功耗模式的特点
RTC唤醒:所有模式都支持RTC唤醒,前提是RTC唤醒功能已配置。
GPIO工作状态:在所有模式下,GPIO都是可以工作的,但是GPIO输出会额外增加功耗。
通用性:STOP模式的通用性较好,因为休眠时不工作,唤醒可以立即恢复工作。

楼主:
进入STOP模式
c

void EnterSTOPMode(void)
{
    // 配置进入STOP模式
    HAL_SuspendTick();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 重新配置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HAL_ResumeTick();
}

楼主:
进入低功耗运行模式
c
void EnterLowPowerRunMode(void)
{
    // 配置进入低功耗运行模式
    HAL_PWREx_EnableLowPowerRunMode();

    // 在低功耗运行模式中,降低系统频率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HAL_SuspendTick();

    while (1)
    {
        // 实现低功耗的工作逻辑
        // 如果有退出条件,可以调用HAL_PWREx_DisableLowPowerRunMode()退出低功耗运行模式
    }
}

楼主:
主函数
c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GPIO_Init();

    while (1)
    {
        // 主循环
    }
}

楼主:
其他注意事项
系统时钟重新配置:进入和退出STOP模式时需要重新配置系统时钟。
中断优先级管理:确保低功耗模式下的中断优先级设置正确,避免影响系统响应。
功耗优化:在低功耗模式下,尽量关闭不必要的外设和GPIO,减少功耗。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在STM32上实现通过按键切换不同的低功耗模式,并在不同模式下进行功耗管理和优化。

网友A:
关闭了内核时钟,但片上外设和其他CM4外设仍正常工作。
内核停止执行新的代码,但会保留睡眠前的内核寄存器和内存数据。
唤醒方式:可通过中断唤醒和事件唤醒。唤醒延迟几乎可忽略不计。

网友B:
待机模式是功耗最低的模式。在待机模式下,除了备份寄存器和待机电路外,几乎所有的内部模块都被关闭。这意味着SRAM和寄存器的内容将会丢失。系统只能通过外部复位或NRST引脚上的复位来唤醒。

网友C:
通过设置电源控制寄存器中的LPDS位使内部调节器进入低功耗模式,进一步降低功耗。此模式下,大多数系统时钟被停止,但保留RAM内容和内核寄存器状态。

网友D:
合理设计电源管理电路,如必要时使用外部电源监控电路

网友E:
优化程序代码,减少不必要的计算和数据处理,降低CPU负载。

网友F:
使用 STM32CubeMX 工具生成的代码中,通常会有相关的函数如 HAL_PWR_EnterSTOPMode() 和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网友G:
睡眠模式是最简单的低功耗模式。在睡眠模式下,CPU停止工作,但所有的外设仍然可以正常工作。这意味着任何由外设触发的中断都可以唤醒CPU。

网友H:
唤醒方式与睡眠模式类似,但唤醒延迟有所增加,因为需要重新配置系统时钟和等待其他模块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H:
通过设置系统控制寄存器来实现立即进入或在退出最低优先级的中断处理程序后进入睡眠模式。

网友I:
使用HAL_PWR_EnterSTANDBYMode()函数进入待机模式

网友J:
CPU、外设和内部时钟停止运行,仅保留唤醒源(如RTC、WKUP引脚等)。Standby模式可以通过调整PWR寄存器来进入。

网友K:
适当配置中断优先级和触发方式,确保只在必要的情况下触发中断,避免不必要的功耗消耗。

网友L:
在Stop模式下,CPU和所有外设停止运行,但内部时钟和唤醒源(如RTC、WKUP引脚等)仍然运行。Stop模式可以通过调整电源管理单元(PWR)的寄存器来进入。

网友M:
Sleep模式:这是最基本的低功耗模式,CPU停止执行,但外设和时钟仍然运行。在此模式下,系统可以响应中断请求,从而快速返回到活动状态。

网友N: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合理配置外设和外设参数,根据实际需求灵活调整外设的功耗模式和工作频率。

网友O:
可以通过调用HAL_PWR_EnterSLEEPMode()或在程序中执行WFI(Wait For Interrupt)指令进入。

网友P:
此模式下,Cortex™-M3内核停止运行,而所有外设,包括系统时钟(SysTick)等,继续工作。这保证了外设在需要时能快速恢复工作,同时最大程度减少能耗。

网友Q:
停止模式比睡眠模式更进一步降低了功耗。

网友I:
合理管理任务和中断处理函数,避免不必要的循环和延迟。优化代码逻辑,减少空闲循环和不必要的功耗消耗。

网友A:
STM32最深度的低功耗模式,通过完全关闭调压器实现。在此模式下,1.8V供电区域全部断电,导致SRAM和寄存器内容丢失。

网友R:
在停止模式下,CPU和外设都会停止工作,但SRAM和寄存器的内容会被保留。系统时钟(SYSCLK)被关闭,但PLL和HCLK可以被保留。

网友S:
// 进入睡眠模式
void EnterSleepMode(void) {
    // 确保中断优先级组已正确设置
    HAL_NVIC_SetPriorityGrouping(NVIC_PRIORITYGROUP_4);

    // 使能电源时钟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设置SLEEPDEEP位以进入深度睡眠模式
    SCB->SCR |= SCB_SCR_SLEEPDEEP_Msk;

    // 执行WFI指令以进入睡眠模式
    __WFI();
}

网友T:
需要设置电源控制寄存器(PWR_CR)和电源控制状态寄存器(PWR_CSR)来启用所需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P:
上电复位后,STM32处于运行状态。在此模式下,HCLK为CPU提供时钟,并执行程序代码。

网友U:
停止模式是最省电的吗

网友K:
根据应用需求调整系统时钟频率,避免过度消耗电能。

网友V:
在停机模式下,CPU停止运行,所有外设都停止工作(除非它们具有独立的备用电源),内核时钟系统也被冻结。可以通过设置 RCC 的 CSR 寄数值为 0x04000000 来进入停机模式。为了唤醒,需要使用 EXTI 线(通常是复位引脚)上的外部中断。

网友R:
适合用于那些长时间处于非工作状态,且对唤醒速度要求不高的应用。

网友W:
待机模式是功耗最低的状态,此时除了备份寄存器(BOR)和待机电路之外的所有电源都被切断。STM32 会保持在该状态,直到复位信号出现。进入待机模式需要在 PWR 控制寄存器 (CR) 中设置待机标志,并清除唤醒标志。唤醒方式通常是通过复位引脚上的外部复位信号。

网友:
唤醒待机模式的方式主要有三种:WKUP引脚上升沿唤醒、NRST引脚复位唤醒和单片机系统重新上电唤醒。

网友X:
优化程序代码,减少不必要的计算和数据处理,减少 CPU 负载。

网友Y:
STM32低功耗模式的详细描述

网友Z:
通过设置系统控制寄存器,立即进入睡眠模式或在退出优先级最低的 interrupt handler 后进入睡眠模式。

楼主(2024-06-30):
示例代码
以下是进入STOP模式的代码示例,参考自STM32Cube_FW_U0_V1.0.0\Projects\NUCLEO-U083RC\Examples\PWR中的demo。

初始化代码
c

#include "main.h"

// 初始化系统时钟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 根据具体的STM32型号配置系统时钟
}

// 初始化GPIO
void GPIO_Init(void)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配置按键引脚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启用并设置按键中断优先级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0_IRQn, 2,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0_IRQn);
}

// 按键中断处理函数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0);
}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 (GPIO_Pin == GPIO_PIN_0)
    {
        // 切换低功耗模式
        if (mode == 0)
        {
            EnterSTOPMode();
        }
        else if (mode == 1)
        {
            EnterLowPowerRunMod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