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RTC(实时时钟)出现了问题

楼主(2024-05-31):
如果GD32的RTC(实时时钟)出现了问题,可以尝试以下几个步骤来解决:

检查电源供应:确保RTC模块有足够的电源供应。检查电池电量是否充足,如果是外部电源供应,请确保其正常工作。

楼主:
检查配置:检查RTC的配置是否正确。确保时钟源、预分频器和时钟计数器等参数设置正确。

检查外部晶振:如果使用外部晶振作为RTC的时钟源,请检查晶振的连接是否正确,以及晶振本身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
重新初始化RTC:尝试重新初始化RTC模块。在重新初始化之前,确保将RTC模块完全关闭,并清除所有相关的标志和计数器。

查看错误日志:如果有错误日志或警告信息可供查看,尝试查看并分析其中的内容,以确定问题所在。

楼主:
更新固件:如果可能的话,尝试更新GD32的固件或者RTC相关的驱动程序,以修复已知的问题或者漏洞。

网友A:
rtc配置的问题吗

网友B:
一个是电影,还有就是晶振温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