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和GD32对应芯片的异同

楼主(2024-05-31):
STM32F103 和GD32对应芯片的异同
STM32F103和GD32对应的芯片是STM32F103C8和GD32F103C8,它们在架构、功能和性能上有一些异同,下面我详细阐述一下:

相似之处:

核心架构:STM32F103和GD32F103都采用了ARM Cortex-M3 32位微控制器核心,因此它们在指令集和基本功能上是相同的。

楼主:
外设功能:两者都具有丰富的外设功能,包括GPIO、USART、SPI、I2C、定时器、ADC、DAC等,可以满足各种应用的需求。

楼主:
器件封装:对于相同型号的芯片,它们通常有相似的器件封装可供选择,如LQFP48、LQFP64等。

楼主:
异同之处:

厂商:STM32F103由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生产,而GD32F103由国内的龙芯公司(GigaDevice Semiconductor)生产。

楼主:
性能差异:虽然它们都是基于ARM Cortex-M3核心,但是GD32F103系列通常具有略高的时钟频率和更大的Flash和RAM容量,因此在性能上可能略优于STM32F103系列。

楼主:
功能扩展:GD32F103可能会在某些外设上提供额外的功能或改进,或者在某些方面与STM32F103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各个厂商对外设的具体实现和功能扩展。

楼主:
软件支持:STM32F103在软件支持方面拥有成熟的生态系统,包括官方提供的标准外设库(SPL)、STM32CubeMX等。而GD32F103的软件支持可能相对较新,但也有相应的库函数和开发工具可供选择。

楼主:
价格:GD32F103通常具有更具竞争力的价格,这可能是由于其生产成本较低或者市场定位不同所致。

STM32F103和GD32F103在核心架构和外设功能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厂商、性能、功能扩展、软件支持和价格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开发者在选择芯片时应根据具体的项目需求和考量综合因素。

网友A:
STM32F103通常提供更高的主频,这意味着它可以在更高的速度下运行。例如,STM32F103的典型主频为72MHz,而GD32可能略低。

网友B:
STM32F103:支持多种停止位模式,灵活性较高。
GD32:在连续数据传输时,每两个字节之间会有一个额外的Bit空闲,且仅支持1/2停止位模式,这可能影响通信效率。

网友C:
许多STM32F103和GD32F103的封装具有相同的引脚布局,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互换使用。

网友D:
GD32在连续发送数据时每两个字节之间会有一个Bit的Idle,而STM32没有。GD32的串口在发送时只有1/2两种停止位模式,而STM32有0.5/1/1.5/2四种停止位模式

网友E:
GD32的主频最大可达108MHz,而STM32的主频最大为72MHz。这意味着GD32在处理速度上可能更快

网友F:
GD32F103的最大工作频率可达108MHz,高于STM32F103的典型最大频率, GD32在理论上具有更高的运算能力。

网友G:
GD32F103的Flash擦除和写操作速度慢于STM32F103,但读操作速度更快。

网友H:
STM32F103的外部供电范围更宽,为2.0V至3.6V,而GD32F103的供电范围为2.6V至3.6V,这使得STM32在特定电压波动的应用场景下可能更具优势。

网友I:
都是ARM M系列内核,外设设计不一样。

网友J:
两者都采用ARM Cortex-M3处理器内核,因此在指令集和基本性能特性上相似。

网友K:
GD32F103系列设计上与STM32F103高度引脚兼容,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直接替换使用,简化了设计移植过程。

网友L:
GD32F30x系列作为国产芯片,近年来发展迅速

网友M:
STM32F103系列和GD32对应芯片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但在性能、ADC等外设以及生态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网友F:
GD32的输入阻抗和采样时间的设置与STM32存在差异,相同配置下GD32采样的输入阻抗相对较小

网友N:
STMicroelectronics提供强大的STM32Cube生态系统,包括硬件抽象层(HAL)、中间件和软件开发工具,这有助于简化开发过程。GD32也有自己的软件开发工具和生态系统,但可能在丰富性和知名度上略逊一筹。

网友O:
STM32F103和GD32都是32位的ARM Cortex-M3处理器

网友P:
GD32F103在SPI主机模式下,内部计数器逻辑可能会受CLK引脚电平变化干扰,导致输出波形错误,这是STM32F103不会遇到的问题。

网友Q:
都包含一系列的外设,如定时器、ADC(模数转换器)、DAC(数模转换器)、USART、SPI、I2C等。

网友R:
GD32的Flash是自主研发的,与STM32的不同。GD32的Flash执行速度为0等待周期,而STM32的Flash执行速度根据系统频率有不同的等待周期

网友S:
STM32F103:最高主频达到72MHz(使用HSE)或64MHz(使用HSI)。
GD32:主频更高,可达108MHz无论是使用HSE还是HSI,这使得GD32在需要高速处理的应用场景中表现更佳。

网友T:
STM32F103和GD32各有所长。

网友L:
STM32系列在全球市场上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而GD32虽然在国内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在国际市场可能知名度较低。

网友U:
都基于ARM Cortex-M3内核。

网友V:
在相同主频情况下,GD32的运行功耗比STM32小,但在相同的设置下,GD32的停机模式、待机模式、睡眠模式比STM32要高

网友W:
虽然GD32在某些方面提供了更好的性能,但STM32在价格上可能更具优势,尤其是考虑到其广泛的应用支持和社区资源。

网友X:
都是相同内核的MCU,差异不大。

网友Y:
全部都是臂型,m 系列芯,外围设计不同。

网友Z:
STM32F103:主要采用Cortex-M3一代内核。
GD32:使用较新的Cortex-M3二代内核,此内核相比一代有更少的错误修正。

网友E:
ST提供更多的封装类型选择,而GD可能提供更大容量的Flash选项。

网友AA:
相同点
内核与主频:两款芯片都采用了ARM Cortex-M3内核,主频最高可达72MHz1。
存储器:都提供了不同容量的Flash和SRAM存储器,以满足不同应用的需求15。
外设:都配备了丰富的外设资源,如定时器、ADC、DAC、UART、SPI、I2C等1。
封装:都提供了多种封装形式,以适应不同的应用环境5。

网友P:
它们提供了类似的外设集,包括USART、SPI、I2C、ADC、DMA、定时器等,尽管在具体数量和配置上可能有细微差异。

网友AB:
都是ARM Cortex-M3内核的MCU,差异不大。

网友AC:
GD32采用二代的M3内核,而STM32主要采用一代M3内核。

网友:
GD32的内核电压较低,有助于降低运行功耗。

网友AD:
同样适用于上述领域,特别是在需要更高主频和更低功耗的应用中,GD32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网友AE:
STM32F103系列的性能参数较为均衡,适合各种通用的嵌入式应用 。
GD32F30x系列在某些性能参数上有所提升,如更高的ADC采样速率等,更适合对性能有一定要求的应用

网友AF:
STM32是STMicroelectronics的旗舰产品之一,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GD32是GigaDevice的产品线,也是针对广泛的嵌入式应用

网友AG:
在选择MCU时,开发者应考虑以下因素:

确定项目的性能需求,包括处理速度和电源管理。
考虑开发环境和生态系统,选择最适合团队熟悉的平台。
评估成本效益比,选择最符合预算的方案。
考虑长期的供货情况和厂商支持服务。

网友AH:
两者都基于ARM Cortex-M3处理器内核,具有相似的处理能力和性能。

网友AI:
STM32F103是STMicroelectronics(意法半导体)的产品,而GD32是GigaDevice(兆易创新)的产品。虽然这两个芯片是基于相同的架构,但它们在性能、外设配置、封装选项、价格和市场定位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网友AJ:
GD32在主频、内核技术以及Flash性能上具有明显优势,适合对处理速度和稳定性有较高要求的应用场景。

网友AK:
某些情况下,GD32的抗干扰能力不如STM32,这可能与内部滤波电路的设计有关

网友AL:
两者都使用机械臂,皮质 -m3处理器核心,因此在指令集和基本性能特征上是相似的。

网友U:
通常情况下,GD32F103的价格要比STM32F103略低,使其在成本敏感的应用中更具竞争力。

网友AF:
STM32F103:Flash执行速度依赖于系统频率,高频率下可能需要等待周期。
GD32:自主研发的Flash,程序执行无需等待周期,尽管擦除时间略长,但提供了更稳定的性能。

网友AM:
GD32的外部供电范围是2.6-3.6V,而STM32的外部供电范围是2-3.6V。GD32的内核电压是1.2V,STM32的内核电压是1.8V。GD32的供电范围相对较窄,但内核电压较低,因此在运行时功耗更低

网友AN:
它们都是具有相同核心的 MCUS,差异不大。

网友AO:
这两个应该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AP:
St 为软件包类型提供了更多选项,而 gd 可能提供更大容量的 flash 选项。

网友AQ:
Gd32使用第二代 m3内核,而 stm32主要使用第一代 m3内核。

网友AR(2024-07-08):
都是arm型,m,系列核心,不同外设设计。

网友AS:
高于STM32F103的典型最大频率, GD32在理论上具有更高的运算能力。

网友AT:
这个帖子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