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系列提供了一些库函数,与STM32的标准外设库(SPL)类似

楼主(2024-05-31):
GD32系列提供了一些库函数,与STM32的标准外设库(SPL)类似,用于配置和控制硬件资源。这些库函数可以帮助简化代码编写和硬件操作。尽管它们与STM32的库函数类似,但并不完全兼容。因此,在从STM32迁移到GD32时,可能需要进行一些适配和调整以确保代码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A:
一些基本的外设是可以直接配置的吧

网友B:
之前不是有人说,GD有完全兼容ST的么,有一款

网友C:
其实差不多,GD的风格和ST的风格真差不多

网友D:
就基本上是函数名字换了,其他都没啥

网友E:
直接看官方提供的移植说明就好了

网友F:
ST的SPL库就是标准库?

网友G:
我的理解是它俩的标准库操作方式基本一致

网友H:
对的,代码风格类似,但是不能完全兼容

网友I:
其实直接移植挺简单的,之前移植过,感觉很容易

网友J:
对的,需要一些调整并且需要调试的

网友K:
还是看看移植的说明手册,这个比较靠谱,能少走点弯路呢

网友L(2024-07-31):
你说得对,GD32系列微控制器提供的库函数在功能上与STM32的标准外设库(SPL)类似,但由于它们的硬件架构和寄存器映射可能有所不同,从STM32迁移到GD32时确实需要进行一些适配和调整。

网友M: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可视化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