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调试和测试硬件原理图和PCB设计

楼主(2024-05-31):
使用STM32F103RCT6应用控制板进行开发时,如何调试和测试硬件原理图和PCB设计,确保设计的正确性?

网友A:
在使用STM32F103RCT6应用控制板进行开发时,可以采取专用的检测仿真软件试试

网友B:
使用Altium Designer或其他EDA工具对原理图进行详细的验证和检查,确保元件连接、电气特性、信号完整性等方面符合设计要求。进行逻辑仿真,验证逻辑电路的功能和正确性。

网友C:
检查元件的参数和规格是否符合STM32F103RCT6的要求,包括时钟电路、外设接口、电源管理等。

网友D:
使用Altium Designer进行PCB布局设计,遵循STM32F103RCT6的布局指南和建议,包括时钟信号走线、地线设计、电源分离等。

网友E:
进行SI/PI仿真,验证时钟和信号完整性,避免信号干扰和电磁兼容性问题。

网友F:
检查元件布局是否合理,避免元件之间的干扰和干扰。

网友G:
确保原理图和PCB布局之间的一致性,包括元件连接、封装信息、走线规则等。

网友H:
使用Altium Designer的原理图与PCB布局联动功能,确保原理图和PCB布局之间的同步更新。

网友I:
制作原理图和PCB的样板,进行实际的硬件验证和测试。

网友J:
使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工具对电路进行测试,验证时钟信号、数据通信、电源管理等功能的正确性。

网友K:
多检查就可以了

网友L(2024-06-30):
可以采取专用的检测仿真软件

网友M(2024-07-31):
进行逻辑仿真,验证逻辑电路的功能和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