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简单的电源管理电路设计示例

楼主(2024-05-31):
输入电源:连接一个12V的直流电源作为输入电源。

电源开关:使用一个电源开关电路,比如一个NPN晶体管,来控制电源的开关。通过控制晶体管的基极电压,可以实现对电源的开关控制。

滤波电容:在输入端接入一个适当大小的电解电容来滤除输入电源中的高频噪声。

稳压器:使用一个线性稳压器(比如LM1117-3.3)将输入电压稳定到3.3V。将稳压器的输入端连接到输入电源,输出端连接到电路的电源引脚。

滤波电容:在稳压器的输入和输出端分别接入适当大小的电容来进一步滤除电压波动和噪声。

电源指示灯:连接一个LED指示灯,通过一个适当大小的限流电阻,来指示电源是否正常工作。

输出连接:将稳压器的输出端连接到STM32微控制器的电源引脚。

网友A:
电路图在哪

楼主(2024-06-30):
设计示例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稳定的3.3V电源,适用于大多数STM32微控制器的运行。

网友B(2024-07-31):
晶体管:NPN类型,集电极(C)连接到输入电源的正极,发射极(E)连接到稳压器的输入端,基极(B)通过一个限流电阻连接到一个控制信号源(如开关或控制电路)。

网友C(2024-08-31):
连接12V直流电源作为输入电源是很常见的做法。在选择电源时,确保其电流能力足以支持你整个系统的需求。

网友D:
你可以选择像2N2222或BC547这样的常见NPN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