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基于STM32的正弦波逆变器设计需要考虑一些关键因素

楼主(2024-05-31):
基于STM32的正弦波逆变器设计需要综合考虑控制算法、硬件设计和保护机制等关键因素。在控制算法方面,需要选择合适的PWM技术以生成正弦波信号,并确保实时反馈控制以维持输出波形的稳定性。

楼主:
硬件设计方面,需要设计逆变桥、输出滤波器和功率级等电路,以适应所需的功率和频率范围。同时,还需要考虑保护机制,如过载保护、过压保护和短路保护等,以确保系统的安全可靠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设计方面,需要设计逆变桥、输出滤波器和功率级等电路,以适应所需的功率和频率范围。同时,还需要考虑 ...

官方有没有自动生成工具,在电机方面,官方有自动代码生成工具,做电源的话,有没有相应的工具?
最近也在找做电源方面的方案,准备做一个三相输出的逆变电源。

网友B(2024-07-28):
SVPWM是一种高级PWM技术,它可以实现更高的输出电压利用率,并且生成的电流波形更接近理想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