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实现正弦波PWM控制算法

楼主(2024-05-31):
通常包括生成三相正弦波信号,并通过PWM技术将其转换为适合驱动逆变器的信号。你可以选择传统的SPWM(Sinusoidal Pulse Width Modulation)或者更先进的技术如SVPWM(Space Vector Pulse Width Modulation)。

网友A(2024-07-15):
首先需要生成一个正弦波信号作为PWM的参考信号。可以通过数学计算或者查表的方式生成正弦波信号

网友B:
对正弦波信号进行采样,获取离散时间点上的信号数值

网友C:
将采样得到的正弦波信号与一个三角波信号进行比较,得到PWM的占空比

网友D:
根据比较器的输出,生成PWM信号,控制电路的开关器件(如MOSFET)的导通和截止,实现对电路的控制

网友E:
根据需要调节PWM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以实现对电路的精确控制

网友F:
基于空间矢量调制(Space Vector Modulation,SVM)的PWM控制算法。SVM是一种高级的PWM控制技术,通过将三相电压向量空间分解为六个扇区,根据所需输出电压的大小和方向选择合适的向量组合,实现对电机的精确控制

网友G:
SVM算法相比于传统的正弦波PWM控制算法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动态响应特性,适用于各种电机驱动系统和电力电子应用。通过合理选择电压向量,SVM算法可以实现最优的PWM控制,提高系统的性能和效率

网友H:
直接数字控制算法是一种基于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或微控制器(MCU)的PWM控制技术,通过对电路的数字化控制实现对电机或电力电子设备的精确控制

网友I:
直接数字控制算法通过对电路的数字化建模和控制算法的实时计算,可以实现对电路的高精度控制和动态响应。它可以根据系统的需求实时调整PWM信号的频率、占空比和相位,实现对电路的精确控制

网友J:
直接数字控制算法在电机驱动系统、逆变器控制和电力电子应用中得到广泛应用,具有高效率、高精度和灵活性的优点。通过合理设计控制算法和实时调节参数,可以实现对电路的优化控制和性能提升

网友K:
SPWM(Sinusoidal Pulse Width Modulation) 是一种经典的PWM技术,用于生成三相逆变器的驱动信号。

网友L:
将每相的正弦波参考信号与三角波载波信号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结果生成PWM信号。如果参考信号高于三角波信号,则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