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STM32F4系列MCU中,配置DMA以将ADC转换结果

楼主(2024-05-31):
在STM32F4系列MCU中,配置DMA以将ADC转换结果直接传输到内存中是一种常见的高效方式。以下是一个示例ADC DMA配置函数的基本结构:

c
void ADC_DMA_Config(void) {
    ADC_HandleTypeDef adc_handle;
    DMA_HandleTypeDef dma_handle;

    // 1. 初始化ADC外设结构体
    adc_handle.Instance = ADCx; // ADCx为具体的ADC外设(例如:ADC1、ADC2等)

    // 2. 初始化DMA外设结构体
    dma_handle.Instance = DMAy_Streamx; // DMAy_Streamx为具体的DMA流(例如:DMA2_Stream0、DMA2_Stream4等)
    dma_handle.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x; // DMA_CHANNEL_x为具体的DMA通道(例如:DMA_CHANNEL_0、DMA_CHANNEL_1等)
    dma_handle.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 DMA传输方向:外设到内存
    dma_handle.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 外设地址自增模式禁用
    dma_handle.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 内存地址自增模式使能
    dma_handle.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 外设数据对齐方式
    dma_handle.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WORD; // 内存数据对齐方式
    dma_handle.Init.Mode = DMA_CIRCULAR; // DMA模式:循环传输
    dma_handle.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DMA优先级:高

    // 3. 配置DMA流
    HAL_DMA_Init(&dma_handle);

    // 4. 关联DMA流与ADC
    __HAL_LINKDMA(&adc_handle, DMA_Handle, dma_handle);

    // 5. 启动ADC DMA
    HAL_ADC_Start_DMA(&adc_handle, (uint32_t *)adc_buffer, BUFFER_SIZE); // adc_buffer为存储ADC转换结果的内存缓冲区地址,BUFFER_SIZE为缓冲区大小
}

楼主:
在STM32F4系列MCU中,利用DMA(Direct Memory Access)将ADC转换结果直接传输到内存中是一种高效的方式,能够减少CPU的负担并提高数据采集的速度。

楼主(2024-06-30):
确保ADC外设已经初始化并配置为需要的工作模式(例如:连续转换模式、单次转换模式等)。

网友A(2024-07-30):
以下是一个详细的ADC DMA配置函数示例,展示了如何设置ADC和DMA来实现这个目标
代码展示了如何配置ADC外设
#include "stm32f4xx_hal.h"

// ADC实例和DMA实例定义
#define ADCx ADC1
#define DMAy DMA2
#define DMAy_Streamx DMA2_Stream0
#define DMA_CHANNEL_x DMA_CHANNEL_0
#define BUFFER_SIZE 128

// 定义用于存储ADC结果的缓冲区
uint32_t adc_buffer[BUFFER_SIZE];

// ADC外设配置函数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 启用ADC1时钟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 启用DMA2时钟

    // 初始化ADC外设结构体
    ADC_HandleTypeDef adc_handle;
    adc_handle.Instance = ADCx;
    adc_handle.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 扫描模式禁用(如果只使用单通道)
    adc_handle.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连续转换模式使能
    adc_handle.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非断续转换模式禁用
    adc_handle.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 外部触发源(根据需要配置)
    adc_handle.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数据对齐方式
    adc_handle.Init.NbrOfConversion = 1; // 转换数量(单通道)
    HAL_ADC_Init(&adc_handle);

    // 配置ADC通道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 选择ADC通道(根据需要选择)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 转换序列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 // 采样时间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_handle, &sConfig);
}

网友A:
配置DMA外设
DMA外设的配置包括设置DMA流、通道和传输方向等。以下示例代码展示了如何配置DMA外设。
// DMA外设配置函数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HandleTypeDef dma_handle;

    // 初始化DMA外设结构体
    dma_handle.Instance = DMAy_Streamx;
    dma_handle.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x;
    dma_handle.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 外设到内存
    dma_handle.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 外设地址自增禁用
    dma_handle.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 内存地址自增使能
    dma_handle.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 外设数据对齐方式
    dma_handle.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WORD; // 内存数据对齐方式
    dma_handle.Init.Mode = DMA_CIRCULAR; // DMA模式:循环模式
    dma_handle.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DMA优先级:高

    // 初始化DMA
    HAL_DMA_Init(&dma_handle);

    // 配置DMA流与ADC的关联
    __HAL_LINKDMA(&adc_handle, DMA_Handle, dma_handle);
}

网友B(2024-08-31):
配置DMA以将ADC转换结果直接传输到内存中是提高数据采集效率的一个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