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24-06-01):
代码:
/*
* File:   newmain.c
* Author: Administrator
*
* Created on May 29, 2024, 3:29 PM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xc.h>
#include <string.h>

#pragma config POSCMOD= XT
#pragma config OSCIOFNC= OFF
#pragma config FCKSM= CSDCMD
#pragma config FNOSC= FRCDIV
#pragma config IESO= ON
#pragma config WDTPS= PS32768
#pragma config FWPSA= PR128
#pragma config WINDIS= OFF
#pragma config FWDTEN= ON
#pragma config ICS= PGx2
#pragma config GWRP= OFF
#pragma config GCP= OFF
#pragma config JTAGEN= OFF
/*
*
*/

#define POT 5
#define AINPUTS 0XFFDF

void delay(void)
{
    int i,j;
    for(i=0;i<200;i++)
        for(j=0;j<200;j++)
            ;
}
void initADC(int amask)
{
    AD1PCFG=amask;
    //AD1CON1=0X00E0;
    AD1CON1=0X0000;
    AD1CSSL=0;
    AD1CON2=0;
    AD1CON3=0X1F04;
    AD1CON1bits.ADON=1;

}

int readADC(int ch)
{
    AD1CHS=ch;
    AD1CON1bits.SAMP=1;

    ///////////////////////////
    TMR1=0;
    //PORTA=1;
    while(TMR1<100);
    PORTA=2;
    AD1CON1bits.SAMP=1;
    while(!AD1CON1bits.DONE);
    TMR1=0;
    while(TMR1<200);
    PORTA=4;
    return ADC1BUF0;
}
void main(void)
{
    int a;

    initADC(AINPUTS);
    TRISA=0xff00;
    TRISE=0;
    //TRISBbits.TRISB5=1;
    T1CON=0X8020;
        while(1)
        {

        a=readADC(POT);
        a=(a>>2);
        //PORTE=(unsigned char)(a);
        }
}
红色的那句执行不过去。
芯片是pic24fj128ga010,环境是xc16.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2024-09-28):
充分体验3 nm工艺技术提供高性能和低功耗性能。

网友B:
while(!AD1CON1bits.DONE);
这一句执行不过去,那就是这一句条件一直没满足啊。

网友B:
可以试试,你在之前先清零,然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