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FxPx】+调通下载方式、测试GPIO

楼主(2024-06-01):
调通下载方式、测试GPIO
收到CW32F030FxPx开发板,要做的第一件事儿,肯定是建立开发环境,打通下载通道。按照官方文档,安装Keil下的设备包,启动gpio_blink工程。根据CW32F030FxPx的电路图,
两个LED使用的是PB1和PA7,而例程中用的是PB8和PB9,
  1. #define LED_GPIO_PORT CW_GPIOB

  2. #define LED_GPIO_PINS GPIO_PIN_8 | GPIO_PIN_9

所以要修改。
  1. #define LED_GPIO_PORT CW_GPIOB

  2. #define LED_GPIO_PINS GPIO_PIN_1

  3. #define LED2_GPIO_PORT CW_GPIOA

  4. #define LED2_GPIO_PINS GPIO_PIN_7

我简单改了改Main主函数,没加GPIOA的初始化,只让PB1的LED闪烁。
int32_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HSI_Enable(RCC_HSIOSC_DIV6);

    __RCC_GPIOB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IT = GPIO_IT_NON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ins = LED_GPIO_PINS;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LED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while (1) {

        GPIO_TogglePin(LED_GPIO_PORT, LED_GPIO_PINS);

        Delay(0xFFFF);

    }

}

在下载上,我是用的是个普通DAP-Link,使用四根杜邦线连接下载下载器到开发板:
开发板     DAPLink下载器
-------------------------------------
VTref       VDD(3.3V)
GND       GND
SWDIO     SWDIO
SWCLK     SWCLK
--------------------------------------
然后编译程序,设置下载方式为CMSIS-DAP Debugger
下载正常。LED1快速闪烁。至此,完成测试通路。

网友A:
第一步都是搭建开发环境,然后新建一个点亮LED的工程

网友B:
这是好的开始

网友C:
支持一下大佬

楼主:
打通开发环境是应对每一个开发板的必须步骤。打通了,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开发验证。而点亮LED是最基本的能反映输出能力、验证程序运行的操作。这两步过了,后面的就不用太担心了。咱们国产的,用起来就是顺手啊。尤其是对字符文字、文章过敏的伙计们。前两天试用瑞萨的单片机开发,感觉不爽。开发上的事儿太多,巨烦;烧录上一直没搞通,只能用ISP下载。程序也没跑通。可能个人能力真是不行,落伍了。

网友D:
搭建环境进行开发是必须要经过的过程

网友E:
打通开发环境是应对每一个开发板的必须步骤

网友F:
环境搭建是重要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