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一种TYPE-C的接口电路设计

楼主:
最近的一些相关工作都频繁的需要接触到TYPE-C的接口电路设计,于是做了一些总结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TYPE-C的接口电路设计。
TYPE-C因为具备以下优势而被广泛应用
(1)同时支持数据、音频、视频和充电,高速数据、数字音频、高清视频、快速充电,用一根线就可以实现想要的连接。
(2)端口正反面相同,支持正反面插。
(3)双向数据传输。
(4)向下兼容,能兼容USB TYPE-A,Micro-B等接口。
(5)传输速度块,兼容USB3.1协议,最高速度可以达到10Gb/s。

TYPE-C的接口电路设计会根据实际应用而有所不同,如通信速度不一样,需要的接口设计也不一样、是否需要快充等,设计要求都不一样。以下以我在实际应用中的电路作为代表跟大家分享下我的经验。

1. TYPE-C接口电路设计

2. 关于设计中的一些细节

(1)通信速度,因为我的设计需求是USB2.0的,传输数据用到的引脚为DP和DN这两组引脚。所有我这边只选用了16PIN的TYPE-C座子,如果需要更高的速度,比如USB3.0,则需要用24PIN的TYPE-C的座子来设计了,此外如果不需要传输数据,只需要满足充电的需求,则可以用6PIN的TYPE-C座子来进行设计。
(2)CC1和CC2的作用:CC1和CC2用于逻辑功能识别以及配置管脚,识别设备Device /Host/Dual Role、识别正反面、识别是否支持PD以及协商握手,做高功率充电以及充电功率控制等。因为我的设计需求是当Device用的,电流小于500mA,所以我把CC1和CC2都用5.1K的电阻下拉。
(3)SBU1和SBU2的作用:辅助信号,DP或者HDMI模式下的AUX协议控制信号,因为我没有这个设计的需求,所以我在这边直接把这两个引脚悬空了。
(4)TYPE-C的电源引脚处理:电源输入经过共模电感再给到系统功能,然后TYPE-C的USB-GND需要用0R电阻和模拟GND隔离开。
(5)实际应用中,还需要对USB-D+、USB-D-做一些EMC的保护,如加ESD管或者TVS管。

网友A(2024-06-02):
现在统一接口后确实很方便,一根充电线万能。

网友B:
这里提供了一个关于TYPE-C接口电路设计的全面视角,强调了设计过程中的灵活性和对细节的深入考虑。这对于任何从事相关工作的工程师来说都是宝贵的经验。

网友C:
TYPE-C座子原来还有好几种管脚的,长见识了。以为是统一了,管脚数量也是固定的

网友D:
这种也是看什么用途

网友E:
对的,我想说如果实际用的话还是要加一些保护器件,TVS 限流电阻等就是一个更稳定的电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TYPE-C座子原来还有好几种管脚的,长见识了。以为是统一了,管脚数量也是固定的
...

其实目前越来越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