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AF系列可以通过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用lin总线刷写程序吗

楼主(2024-06-02):
你好,论坛:
STM8AF系列可以通过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用lin总线刷写程序吗

网友A:
LIN总线好像不能吧

网友B:
该工具软件是通过ISP方式基于UART接口进行编程的,没法直接支持LIN接口来烧录。

网友C:
没试过,估计不一定可以的吧

网友D:
通常不直接支持通过LIN总线进行Flash编程或烧录

网友E:
换一个方式升级呗,比如485/无线等都行啊

网友F:
一般是可以自己写个烧录程序用lin的方式试试

网友G:
STM8的话估计费劲吧,这种升级

网友H:
其实你不如用STM32了,这样还好点

网友I:
你可以试试,将lin收到的数据存到存储里,然后实现升级呗

网友J:
话说你想把数据写入到STM8里是否可以啊?

网友K:
一般STM32是可以,但是STM8可能不太行

网友L:
要是自定义的话是可以的,但是SWIM的协议你得有吧

网友M:
升级的话,其实你就研究如何将固件数据写入到单片机的flash里就行

网友N(2024-08-31):
如果微控制器支持通过 USART 接口进行固件更新,你可以利用 ST 提供的工具或自定义引导程序实现。

网友O:
通常是可以通过LIN总线刷写程序的

网友P: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支持的通信接口:确保你的STM8AF系列芯片支持LIN总线功能,并且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的版本能够通过LIN接口进行编程。

连接配置:确保你正确连接了LIN总线到STM8AF的相应引脚,按照芯片的数据手册进行连接。

配置Flash Loader:在使用Flash Loader时,确保你选择了正确的设备类型和接口选项。

LIN协议:确认所用的LIN协议设置与Flash Loader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