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芯片型号请教

楼主(2024-06-02):
今天维修一款设备时,发现一款开关电源IC型号看不清楚,只能看到前缀是DSR,后缀看不清楚了。由于手机像素问题,IC实物如图实在无奈,另附上反绘线路原理图,还请有知道的坛友给掌掌眼,先行谢过了。

楼主:
@tyw 前辈能给指点一下迷津吗?

                              tyw  注

网友A:
从电路看,是PSR控制器。
类似KP2182、LP3703的管脚排列,PIN5定义稍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看,是PSR控制器。
类似KP2182、LP3703的管脚排列,PIN5定义稍有差别。
...

谢谢坛友,所介绍的两款IC并非本例线路的芯片。

网友B:
好手艺,绘图清晰工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绘图清晰工整

过奖了,不会电子绘图只能手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