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WCH32V307的DS18B20温度测量

楼主(2024-06-03):
DS18B20.c

#include "ch32v3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DS18B20_DQ_IN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5)

/*******************************************************************************
* 函 数 名         : DS18B20_IO_IN
* 函数功能         : DS18B20_IO输入配置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_IO_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 数 名         : DS18B20_IO_OUT
* 函数功能         : DS18B20_IO输出配置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_IO_O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 数 名         : DS18B20_Reset
* 函数功能         : 复位DS18B20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_Reset(void)
{
    DS18B20_IO_OUT(); //SET PG11 OUTPUT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5, 0);//拉低DQ
    Delay_Us(750);    //拉低750us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5, 1);//DQ=1
    Delay_Us(15);     //15US
}

/*******************************************************************************
* 函 数 名         : DS18B20_Check
* 函数功能         : 检测DS18B20是否存在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1:未检测到DS18B20的存在,0:存在
*******************************************************************************/
u8 DS18B20_Check(void)
{
    u8 retry=0;
    DS18B20_IO_IN();//SET PG11 INPUT

    while (DS18B20_DQ_IN&&retry<20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00)
        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S18B20_DQ_IN&&retry<24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40)
        return 1;

    return 0;
}

/*******************************************************************************
* 函 数 名         : DS18B20_Read_Bit
* 函数功能         : 从DS18B20读取一个位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1/0
*******************************************************************************/
u8 DS18B20_Read_Bit(void)            // read one bit
{
    u8 data;
    DS18B20_IO_OUT();//SET PG11 OUTPUT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5, 0);//拉低DQ
    Delay_Us(2);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5, 1);//DQ=1
    DS18B20_IO_IN();//SET PG11 INPUT
    Delay_Us(12);

    if(DS18B20_DQ_IN)
        data=1;
    else
        data=0;

    Delay_Us(50);

    return data;
}

/*******************************************************************************
* 函 数 名         : DS18B20_Read_Byte
* 函数功能         : 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一个字节数据
*******************************************************************************/
u8 DS18B20_Read_Byte(void)    // read one byte
{
    u8 i,j,dat;
    dat=0;
    for (i=1;i<=8;i++)
    {
        j=DS18B20_Read_Bit();
        dat=(j<<7)|(dat>>1);
    }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DS18B20_Write_Byte
* 函数功能         : 写一个字节到DS18B20
* 输    入         : dat:要写入的字节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8 dat)
{
    u8 j;
    u8 testb;
    DS18B20_IO_OUT();//SET PG11 OUTPUT;
    for (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 (testb)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5, 0);//拉低DQ// Write 1
            Delay_Us(2);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5, 1);//DQ=1
            Delay_Us(60);
        }
        else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5, 0);//拉低DQ// Write 0
            Delay_Us(60);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5, 1);//DQ=1
            Delay_Us(2);
        }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_Start
* 函数功能         : 开始温度转换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_Start(void)// ds1820 start convert
{
    DS18B20_Rese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44);// convert
}

/*******************************************************************************
* 函 数 名         : DS18B20_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DS18B20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S的存在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1:不存在,0:存在
*******************************************************************************/
u8 DS18B20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DS18B20_Reset();
    return DS18B20_Check();
}

/*******************************************************************************
* 函 数 名         : DS18B20_GetTemperture
* 函数功能         : 从ds18b20得到温度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温度数据
*******************************************************************************/
float DS18B20_GetTemperture(void)
{
    u16 temp;
    u8 a,b;
    float value;

    DS18B20_Start();                    // ds1820 start convert
    DS18B20_Rese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be);// convert
    a=DS18B20_Read_Byte(); // LSB
    b=DS18B20_Read_Byte(); // MSB
    temp=b;
    temp=(temp<<8)+a;

    if((temp&0xf800)==0xf800)
    {
        temp=(~temp)+1;
        value=temp*(-0.0625);
    }
    else
    {
        value=temp*0.0625;
    }
    return value;
}

DS18B20.h

#ifndef __DS18B20_H
#define __DS18B20_H

void DS18B20_IO_IN(void);
void DS18B20_IO_OUT(void);
void DS18B20_Reset(void);
u8 DS18B20_Check(void);
u8 DS18B20_Read_Bit(void);
u8 DS18B20_Read_Byte(void)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8 dat);
void DS18B20_Start(void);
u8 DS18B20_Init(void);
float DS18B20_GetTemperture(void);

#endif

调用DS18B20_Init();和DS18B20_GetTemperture();函数即可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abc565846881/article/details/139125541

网友A:
现在还有用DS18B20来测温的吗?

网友B:
DS18B20传感器虽然比较老了,但是精度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