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基于KF32A156芯片的IAP升级

楼主(2024-06-03):
废话
最近在学习如何使用Lin总线来升级代码,在众多的博客和芯片商的资料拾人牙慧的工程中,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特此做此文章记录一下,以便自己与后人参考。这是第一篇文章,在后边的学习中会不断更新。因此此文章会比较浅显一点。如果有理解不到位的地方,还希望大家多多指教,由于公司使用的芯旺微的芯片来开发,所以此文章主要是用功夫芯片KF32A156MQV来做演示。

前言
平时我们给板子烧录程序是直接使用jlink或者dap直接把烧录器的引脚怼到板子上,然后使用烧录工具的上位机来烧录。但是如果板子被封装起来了。比如模块使用LIN总线通信,之后他会被包装到盒子里边,这个盒子又会被封装到座椅,座椅又给安装到整车上边,那么我们如果突然发现代码有bug,是不是就要把汽车大卸八块,再把模块拿出来烧录新的代码进去?当然不能这样子干,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配合你把汽车大卸八块,哈哈哈。
所谓的IAP,就是我们先写好一个代码(叫bootload),这个代码不需要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功能,他就只要负责将我们的功能代码(叫app)通过类似于CAN总线,LIN总线,串口等方式,烧录到芯片指定的flash里边去,然后跳到app里边去运行即可。
本文占不涉及到总线升级,主要说明如何将两个代码烧录到不同位置,然后从bootloader跳转过去app。

正言

首先我们打开芯片的用户手册,找到上图,可以看出flash的起始地址(0x0000 0000)和结束地址(0x0008 0000)。我们的可执行代码后边都要在这个空间范围之内。在此空间内,我们划分一部分空间给bootload,划分一部分空间给app。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划分?

如上图,我分别创建了两个工厂,一个是wuboyu_boot_MQV_demo(这个是bootloader),另一个是wuboyu_MQV_demo(这个是app)。工程里边都包含有一个.ld后缀的文件,这个是链接文件,这个文件决定了要使用的flash的起始地址,ram的起始地址和大小,各种段怎么连接等信息。但我们要关注的起始就是我用红色圈起来的地方。这里
ORIGIN表示我们使用的flash的起始地址,LENGTH表示我们使用的flash的大小。
通过修改这两个ld文件,我们把整片flash划分为如下:

这两个ld文件是我们自己创建的,其实编译器本身是有一个默认的链接文件的,在安装路径下的KungFu32\ChipONCC32\ccr1_issue_v0\scripting里边

使用我们自己的ld链接文件,就需要在编辑器上边设置一下

至此,划分已经完成

烧录代码
分别烧录bootloader和app进入flash里边。这里我们也是在编辑器里边做设置,之后debug把代码烧录进去。
首先是bootloader的配置,见下图:

app的配置,见下图: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设置好了要把代码烧录到flash的哪个地方了,接下去就是如何实现从bootloader跳转到app了。

bootloader跳转到app
不对啊!!!代码跳转不是应该涉及到堆栈啊,中断向量表什么鬼的?是的,现在它来了。
一般来说,flash起始的四个地址空间是用来存储栈顶指针的,接下去的四个地址空间是用来存储startup()的函数指针的。
startup()函数是用来初始化RAM并且跳转到main函数里边去,因此我们在bootloader设置好这两个指针等于app的指针,那么就能实现跳转了。
那么我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
下图是芯旺微官方提供的使用教程里边涉及到的

下图是正点原子提供

下图由品智科技提供

回到我们的代码,我们只需要添加这么一个函数即可

//KF32A156MQV芯片
void boot_2_app(uint32_t appStack)
{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定义一个函数指针
                uint32_t JumpAddress;
                SYS_VECTOFF = appStack ;//重映射中断向量表(中断向量表赋别的值)
                JumpAddress = *(volatile uint32_t*) (appStack + 4);//复位中断向量的地址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跳转到地址所在的地方运行
}
//main.c
main()
{
        boot_2_app(0x0000C800);
}

//STM32F407芯片
//跳转到应用程序段
//appxaddr:用户代码起始地址.
void iap_load_app(u32 appxaddr)
{
        if(((*(vu32*)appxaddr)&0x2FF00000)==0x20000000)        //检查栈顶地址是否合法.
        {
                jump2app=(iapfun)*(vu32*)(appxaddr+4);                //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复位地址)
                MSR_MSP(*(vu32*)appxaddr);                                        //初始化APP堆栈指针(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
                jump2app();                                                                        //跳转到APP.
        }
}

尾声
感谢正点原子,芯旺微,品智科技提供的资料。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7403186/article/details/134330808

网友A:
LIN总线通信速度太慢了,还不如用CAN。

网友B:
用CAN或者RS485更好

网友C:
LIN的通信速率太低了吧

网友D:
感觉LIN的通信速率做固件升级,效率有点低哇。

网友E:
LIN总线做远程升级不合适吧,先不说通信速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