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9202 Keil C51报错提示内存空间已经不够用(DATA/PDATA/XDATA)

楼主(2024-06-03):
问题/报错: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UART
LENGTH: 0034H

Small:variables in DATA
Compact:variables in PDATA
Large:variables in XDATA
说明data空间已经不够用,原因是你可能有好多函数,而函数内部的局部变量又没有定义其空间,这种情况下,系统会将变量分配到你在Otions for Target 对话框里的设置的空间。如果你在下图所示中的 Memory Model 里设置成 Small:variables in DATA,则DATA空间很快便用完,导致data空间不够用。解决的办法有两种,一是通过更改Memory Model设置,可以设置成pdata或xdata,以便有足够大的空间,但这又带来新的问题,程序运行速度减慢,而且code代码也会加大,因为如果一个局部变量被存放在了xdata空间,汇编语言访问xdata空间的代码大小要比访问data空间的代码大,变量一旦很多,程序的代码也会逐渐增大;二是根据自己的要求设置变量的空间。所以这涉及到代码优化的问题,遇到具体问题时,在运行速度和代码大小之间取得适合自己的情况。

在 Keil C51 编译器中,内存模型(memory model)决定了变量的默认存储区。根据你的描述:

Small model: 默认将所有变量放在 DATA 区。
Compact model: 默认将所有变量放在 PDATA 区(Paged Data Memory)。
Large model: 默认将所有变量放在 XDATA 区(External Data Memory)。
以下是对每种内存模型的详细说明以及如何在 Keil C51 中使用它们。

Small Model
在 Small 内存模型中,所有变量默认存储在 DATA 区。DATA 区是8051微控制器的内部数据存储区,通常只有128字节或256字节。

配置 Small Model
在 Keil C51 中,你可以在项目设置中选择 Small 内存模型:

打开项目选项(Project Options)。
选择 “Target” 选项卡。
在 “Memory Model” 中选择 “Small”.
示例
// small_model.c
unsigned char smallVar;  // 默认存储在 DATA 区

void main(void) {
    smallVar = 0x55;
    while (1) {
        // 主循环
    }
}

Compact Model
在 Compact 内存模型中,所有变量默认存储在 PDATA 区。PDATA 区是片外分页数据存储区,通常是外部存储器的一部分,可以使用8位地址寻址。

配置 Compact Model
在 Keil C51 中,你可以在项目设置中选择 Compact 内存模型:

打开项目选项(Project Options)。
选择 “Target” 选项卡。
在 “Memory Model” 中选择 “Compact”.
示例
// compact_model.c
unsigned char compactVar _pdata;  // 显式声明存储在 PDATA 区

void main(void) {
    compactVar = 0xAA;
    while (1) {
        // 主循环
    }
}

Large Model
在 Large 内存模型中,所有变量默认存储在 XDATA 区。XDATA 区是片外扩展数据存储区,通常是外部存储器的一部分,可以使用16位地址寻址。

配置 Large Model
在 Keil C51 中,你可以在项目设置中选择 Large 内存模型:

打开项目选项(Project Options)。
选择 “Target” 选项卡。
在 “Memory Model” 中选择 “Large”.
示例
// large_model.c
unsigned char largeVar _xdata;  // 显式声明存储在 XDATA 区

void main(void) {
    largeVar = 0xFF;
    while (1) {
        // 主循环
    }
}

手动指定存储区
即使在指定了内存模型后,你仍可以手动指定单个变量的存储区,这对于需要特定内存布局的情况非常有用。

示例
// manual_memory.c
unsigned char smallVar _data;     // 存储在 DATA 区
unsigned char compactVar _pdata;  // 存储在 PDATA 区
unsigned char largeVar _xdata;    // 存储在 XDATA 区

void main(void) {
    smallVar = 0x01;
    compactVar = 0x02;
    largeVar = 0x03;
    while (1) {
        // 主循环
    }
}

通过配置内存模型和手动指定存储区,可以有效地管理8051微控制器的内存使用,避免地址空间溢出和优化程序性能。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Naiva/article/details/139376007

网友A:
地址存储空间溢出了

网友B:
数据溢出了,存储空间有限。

网友C:
优化代码

网友D:
使用外部 RAM

网友E:
如果你的程序中有一些变量使用了过多的内存,考虑是否可以使用更小的数据类型,例如将 int 替换为 char 或 short。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程序中有一些变量使用了过多的内存,考虑是否可以使用更小的数据类型,例如将 int 替换为 char 或  ...

我觉得这样做在一些情况下是可以的 但是得看数据类型符合不符合应用场合

网友F:
这个控制器看着就是专门控制 lcd的  应该程序代码不会很大才是

网友G:
LCD ram只能给LCD控制使用吗

网友H:
如果是超出的范围比较多的话怎么解决呢

网友I:
优化一下程序的结构也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网友J:
这个内存空间是指的堆空间还是栈空间啊

网友K:
提高一下代码优化等级效果最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