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L110的LPUART低功耗串口无校验时接收不稳定

楼主(2024-06-03):
HC32L110,无外部高速、低速晶振。RCH用的内部4M晶振,RCL使用内部38.4k,LPUART使用工作模式1(无校验时)或工作模式3(有校验)。
MCU上电初始化后进入低功耗状态,在低功耗状态下LPUART接收。
目前的问题现象:
使用SSCOM发送一帧数据,LPUART 2400/9600带奇偶校验接收无问题,每个字节都会产生中断。
如果改成无校验模式,SSCOM发送一帧数据,只有最后一个字节会产生中断,前面的字节都接收不到(有的时候也会不丢数据)。如果SSCOM发送时停止位改成2位,或者每次只发送1个字节,接收也没问题。

似乎是HC32L110无校验的情况下还是当成了有校验?

楼主:
有没有用过深度睡眠下LPUART无校验接收的?如果用过没问题,那我只能找找自己的软硬件问题。如果硬件本身不支持这么用,那就不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用过深度睡眠下LPUART无校验接收的?如果用过没问题,那我只能找找自己的软硬件问题。如果硬件本身不 ...

你代码写的有问题,仔细检查代码的问题。

给你的建议是:
1、需要加载内部38400的校准值。
2、模式1和模式3不要混了。模式1为无校验,模式3为有校验。

网友B:
怀疑是和内部时钟精度有关系,建议楼主还是用外部时钟。

网友C:
有可能是硬件故障

网友D:
串口通讯速率设置可能过高,或者写入数据缓存区的数据量过大,导致数据处理不及时。

网友E:
兼容性问题

网友F:
串口接收缓冲区溢出可能会导致不稳定

网友G:
在无校验模式下,如果SSCOM发送的数据速率过快,可能会导致串口接收缓冲区溢出,从而导致前面的字节丢失

网友H:
其实你可以尝试增加串口接收缓冲区的大小,或者减慢SSCOM发送数据的速率,以避免缓冲区溢出

网友I:
在无校验模式下,如果串口接收中断的优先级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前面的字节被后面的字节覆盖

网友J:
建议你检查中断优先级设置是否正确,确保串口接收中断的优先级高于其他中断

网友K:
串口接收中断处理函数逻辑错误,在无校验模式下,如果串口接收中断处理函数的逻辑错误,可能会导致前面的字节被丢失

网友L:
其实可以检查串口接收中断处理函数的逻辑是否正确,确保每个字节都能够正确接收和处理。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M:
串口硬件配置错误,在无校验模式下,如果串口硬件配置错误,可能会导致前面的字节被丢失。你可以检查串口硬件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N:
可以通过打印调试信息、查看错误码等方式来定位具体的问题所在

网友O:
你也可以参考HC32L110芯片的开发文档、LPUART的相关文档和社区资源来解决你的需求

网友P:
是时钟变化影响的吗

楼主:
还没定位出来。
前面大家提到的应该都不是问题。
单个字节发每次都没问题。如果是发多字节数据帧,不管多长,只有最后一个字节产生了接收中断,前面什么反应也没有,感觉是硬件的停止位判断出错了一直未完成字节接收,而最后1个字节停止位肯定足够长。  时钟用的内部38.4k,启动的时候也校准过了,时钟应该是对的。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最近刚接触华大的HC32L110C6UA,也是遇到您这样的问题,串口助手发送一段数据过去,只能接收到最后一个字符

网友Q:
是不是硬件干扰问题

网友R(2024-09-29):
这个可能和串口芯片有关系,可以多测试一下。

网友S:
MCU上电初始化后进入低功耗状态,在低功耗状态下LPUART接收

网友T:
串口的配置参数可能不正确,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设置与发送端不匹配。

网友U:
串口硬件可能存在故障或损坏

网友V:
串口驱动或相关软件可能存在bug或兼容性问题,导致接收数据不稳定。

网友W:
电磁干扰可能导致串口通信不稳定

网友D:
更新串口驱动或相关软件的固件到最新版本

网友X: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Y(2024-12-15):
串行通信速率设置可能过高,或者写入数据缓冲区的数据量可能过大,导致数据处理延迟。

网友Z:
串行端口硬件可能有故障或损坏

网友AA:
将串行驱动程序或相关软件的固件更新至最新版本

网友AB:
针对HC32L110的LPUART串口在接收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问题,如果无需校验,可以优化寄存器配置,调整波特率设置,确保时序准确。同时检查硬件连接,确保信号质量稳定。

网友AC(2025-04-30):
LPUART 需要设置正确的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方式。

网友AB:
单片机上电后先初始化,然后进入省电模式,LPUART在省电模式下还能接收数据。

网友AD:
先看串口中断函数逻辑,保证数据一个不落被接收。

网友AE:
增大串口缓冲区或降低发送速度,防止溢出。

网友AF:
缓冲区满了,数据像挤公交,太多挤不进,系统就乱了。

网友AG:
检查串口线、模块和单片机连接,确保无损坏或松动。

网友AH:
查阅HC32L110芯片手册、LPUART文档和社区资料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AI(2025-06-23):
从低功耗模式唤醒后,LPUART 可能需要额外时间稳定。

网友AJ:
LPUART 在低功耗模式下可能使用内部低速 RC 振荡器 (LSI),其频率稳定性较差 (±5%~±10%),导致波特率偏差。

网友AJ:
无校验模式下,数据位边界识别更依赖精确的波特率,微小的频率偏差可能积累成位同步错误。

网友AJ:
从低功耗模式唤醒时,LPUART 可能需要额外时间重新同步时钟,导致首字节丢失。

网友AK:
无校验位时,数据帧缺乏错误检测机制,外部噪声可能导致数据位翻转而无法察觉。

网友AL:
在低功耗模式下,时钟源的选择和配置可能会影响LPUART的接收性能。

网友AM:
检查时钟源是否准确且稳定

网友AN: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AO:
实现接收超时机制,防止因个别字节丢失而导致整个消息解析失败。

网友AP:
确保串口设置兼容,使用官方或验证过的驱动和软件,定期更新以修复已知bug。

网友AQ:
LPUART的时钟源不稳定可能导致接收不稳定。

网友AR: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信号完整性

网友AS:
提升LPUART中断优先级

网友AT:
检查硬件连接和布局

网友AO:
波特率设置不准确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U:
时钟源可能来自内部RC振荡器或外部晶振。若时钟源选择错误或预分频设置不合理,会导致波特率偏差,影响通信稳定性。

网友AV:
通信速率高或数据量大会让单片机处理慢,得调低速率或减小数据量。

网友AW:
优先使用外部高速晶振 作为LPUART时钟源,提高时钟精度。

网友AX:
错误优先级设置会令串口中断处理混乱,导致数据覆盖。

网友AY:
电磁干扰会让数据传输中断或错误,影响通信稳定性。

网友AZ:
串口通信问题可能是芯片接触不良或软件配置不当,多测试硬件和软件设置。

网友BA:
中断优先级得调对,得让串口接收中断排前面,别让它跟其他中断抢。

网友BB:
RXD/TXD信号线远离噪声源,并采用适当的屏蔽措施。

网友BC:
在不同的低功耗模式下测试LPUART的接收性能,看看是否有所改善。

网友BD:
未使用的GPIO在低功耗模式下若处于高阻态,可能引入电磁干扰

网友AL:
需优化数据处理逻辑,例如增大串口缓冲区或降低发送速度。

网友BE:
没有校验位的数据帧,就像没有保险的车,容易在信号传输中被外部噪声搞坏,导致信息出错,你需要注意了。

网友BF:
请确认单片机的型号和串口型号,然后到官方网站下载最新固件,通过烧录工具更新到单片机中。

网友BG:
特别是对于低功耗设计来说,电压波动可能影响通信质量。

网友BH:
串口线、模块或单片机连接存在损坏、松动或电磁干扰。

网友BI:
确保串口通信稳定,先检查电脑上的串口驱动是否为最新版本,如果是旧版,下载最新固件安装即可。

网友AS:
调整波特率设置,看看是否能改善接收稳定性。

网友BJ:
适当添加上拉或下拉电阻可以帮助稳定信号电平。

网友BK:
LPUART的波特率生成依赖于时钟信号。如果时钟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波特率偏差,进而引发数据接收错误。

网友BL:
在接收数据时加入超时机制,当超过预定时间未接收到预期的数据包时,自动重置接收状态机。

网友BM:
低功耗模式下,电源噪声可能增加,影响LPUART的稳定性。

网友BN:
如果布线不合理,可能引入干扰。

网友BO:
在LPUART配置中,要确保数据位为8位,停止位为1位,无校验位或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校验位。

网友BP:
检查串行端口硬件连接,确认无误后重启设备。

网友BQ:
通信线路受到噪声干扰可能导致接收不稳定。

网友BR:
低功耗模式下,若LPUART接收中断优先级过低或处理延迟过长,可能导致FIFO溢出

网友BS:
过长或未妥善屏蔽的连线容易引入干扰。

网友BT:
串行通信速率设置过高,或写入数据缓冲区的数据量过大

网友AA(2025-08-08):
低功耗时,时钟选择很重要,它会影响LPUART接收效果。

网友BU:
HC32L110 的 LPUART 无校验时接收不稳定,可能因波特率误差过大、时钟源稳定性不足,或低功耗模式下时序偏移。需检查硬件布线抗干扰性,调整波特率配置,确保收发时钟同步,必要时添加软件校验辅助

网友BV:
检查HC32L110的LPUART配置,可能电源或时钟设置不当,确保使用稳定电源和正确时钟配置。

网友BW:
可能是晶振频率不够稳定或接收电路布局不合理,检查一下晶振和接收电路。

网友BA:
为确保单片机运行稳定,需确认时钟源准确且稳定,避免程序错乱。

网友BV:
低功耗时,时钟源选择要稳定,避免影响LPUART接收质量。

网友BX:
可能是因为干扰或配置问题。检查抗干扰措施和设置,比如增加去耦电容,确保波特率和时钟设置正确。

网友AV(2025-09-09):
无校验位时,数据易受噪声干扰,错误不易被发现。

网友BY:
LPUART时钟不稳定,接收数据可能出错,建议检查时钟源。

网友Y:
在单片机通信中,设置超时计数器,一旦接收数据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则重置接收缓冲区,避免错误解析。

网友Z:
检查芯片是否牢固连接,调整串口通信软件设置。

网友BE:
单片机启动后先完成配置,随后进入低功耗状态,即使如此,其LPUART模块仍可接收数据。

网友AD:
波特率不对,就像说话语速不对,信息传得不对劲。

网友AZ:
GPIO在低功耗高阻态时,可能因电路波动产生电磁干扰,影响系统稳定。

网友AA:
查看HC32L110芯片手册、LPUART文档和社区资料,能帮你解决相关问题。

网友AX:
确保RXD/TXD线远离干扰源,用屏蔽线可降低噪声影响。

网友BF:
得调整LPUART的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匹配通信协议要求。

网友BO:
串口溢出会使数据丢失,系统可能因等待数据而卡顿或崩溃。

网友BI:
MCU上电后初始化并进入低功耗模式,此时LPUART负责接收数据。

网友AH:
查看HC32L110芯片手册,研究LPUART文档和社区,这些资料能帮到你解决问题。

网友BZ(2025-10-10):
串口速率过高或缓存数据过多,处理速度跟不上下传速度,需调整速率或优化缓存管理。

网友CA:
低功耗下,LPUART中断优先级太低或处理太慢,容易让FIFO缓冲区溢出。

网友AB:
可能是串口芯片接触不良或参数设置问题,需仔细检查和调整。

网友CB:
逐个检查连接线,避免接触不良或短路,保持信号清晰无误。

网友AA:
确保驱动和软件固件更新到最新,以便兼容性和性能优化。

网友CC:
检查串口硬件连接,看是否有松动或损坏的部件,必要时更换。

网友CD:
唤醒后,LPUART可能需更多时间稳定。

网友CE:
检查串行端口电路连接,确认无损坏元件,必要时更换端口芯片。

网友AG:
增大串口缓冲区或降低数据发送速度可防溢出。

网友AE:
速率过高或数据量过大可能导致单片机处理不过来,出现错误或延迟。检查通信协议和缓冲区大小是否适合应用需求。

网友CF:
线路噪声会让信号不稳,建议增加滤波器或选用抗干扰能力强的通信线路。

网友BP:
设置串口中断优先级很重要,错误设置会让后续字节覆盖先前的数据。

网友CG:
加电阻稳信号电平,简单讲就像给电报加个稳压器,保证信号发送准确。

网友BX:
升级固件能提升串口驱动稳定性,确保设备运行流畅。

网友AF:
单片机启动,先设置状态再省电,通过LPUART接收信息。

网友CD:
将通讯线远离噪音干扰源,同时使用屏蔽线降低电磁干扰。

网友CH:
唤醒后,LPUART可能不稳定,需等待稳定后使用。

网友AY:
检查连接线是否完好,紧固连接点,远离电磁源。

网友AF(2025-11-12):
从省电模式唤醒,LPUART需要一小会儿恢复稳定。

网友AP:
提高速度或减少数据量可降低单片机负载。

网友Z:
没有校验位,数据易受噪声干扰,错误检测能力差。

网友CI:
HC32L110 的 LPUART 在无校验模式下接收不稳定是低功耗串口应用中常见的问题,核心原因通常集中在时钟精度、电平匹配、低功耗模式配置、串口参数时序 四个维度。

网友AV:
长的线或没屏蔽的线会导致电磁干扰。

网友BW:
在低功耗模式下,时钟源要稳当,以防影响LPUART的接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