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各位模拟大神图中的器件应该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4-06-03):
我手头有个国外的电路,图中的2个芯片是个SOT23的芯片,丝印是M2W,通过万用表测量3脚(正)与1、2脚之间有0.7V的电压,1、2脚之间有0.2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有大神给分析下这个芯片的功能或者型号吗,谢谢

网友A:
好像是快速恢复管,结电容60pf,最大电流500mA,不知是不是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啊,根据丝印搜索的

楼主:
试过BFR31LT1G,不是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快速恢复管,结电容60pf,最大电流500mA,不知是不是

从万用表测量结果来看,不是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啊,根据丝印搜索的

试过BFR31LT1G,不是这个芯片

网友C:
图纸是共阴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b

引用 网友C:
图纸是共阴肖特基二极管

要说是二极管,应该也是共阳二极管,图纸不准确,因为不确定那个型号,所以图纸只是随便画了个原理图

网友D:
就是个二极管,或者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E:
分析电路,自己猜测,
找颗肖特基换上 如果电路正常工作  那就确定了
抄板 不一定非得用原来一模一样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