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TPA3116D2 静态工作点问题

楼主(2024-06-03):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的说,肯定是需要一个直流偏置电压的,如果你没使用电阻分压进行偏置,那就需要用其他办法加一个偏置电压,比如一个外部电压源,要么使用一个直流伺服电路来检测输出的直流偏置电压,并通过反馈回路调节输入偏置电压,从而保持静态工作点稳定。这样可以确保在没有外部输入去耦电容的情况下,功放的静态工作点不会漂移。

网友B:
这不是音频功放吗?想驱动电机的话用专用的电机驱动多好啊?

网友C:
使用合适的偏置电路

网友D:
调整电源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