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基准电压的输出问题

楼主(2024-06-0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最近在设计电路过程中,发现以往采用的TL431AA进行控制电压调节输入至MCU的基准电压不足以达到2.5V
下图为所用电路图:

AVCC作为模拟供电电压,提供电压值为5V。
TL431AA作为三端可调分流基准源,典型输出电压值为2.5V,
可以通过调节电阻值控制其内部电流使其达到调节电压的作用,
我上述的设计图是采用的可调基准源的方式,
如图(b)示例,其输出电压为U0=(1+R2/R3)*2.5V;

根据我实际应用的图,TE5输出节点电压应为2.5V或不低于2.495V,当前测量电压值为2.4V,
是否需要考虑为左侧R1的阻值影响其输入电流导致。

向各位前辈求教

网友A:
1 仔细看看TL431AA的规格书 确认vref值
2 仔细核对 1 2 3脚,很多431 脚位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仔细看看TL431AA的规格书 确认vref值
2 仔细核对 1 2 3脚,很多431 脚位是有区别的
...

引脚和规格书确认过了,就是输出电压值上不去,以往的相同电路都正常输出了

网友B:
参考源的负载电流多大?根据负载所需电流算一下R1导致的压降。另外TL431哪里买的,会不会买到次品了或者与上次用的不是同一品牌?最简单的办法,多试几块板子看是不是都是相同现象,然后换一个好点品牌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源的负载电流多大?根据负载所需电流算一下R1导致的压降。另外TL431哪里买的,会不会买到次品了或者与 ...

好的好的,TL431与前一批板子用的是同一款,我再去确认一下参考源电流,感谢

网友C:
TL431输出电容使用104(0.1uF)很大概率会自激振荡,估计没几个人仔细看手册的说明。

@lf626384 :详细看下TI的手册就知道了。TL431里面是一个基准+放大电路,不是一个简单稳压二极管。
还有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31输出电容使用104(0.1uF)很大概率会自激振荡,估计没几个人仔细看手册的说明。 ...

好的好的,感谢,我再去好好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L431输出电容使用104(0.1uF)很大概率会自激振荡,估计没几个人仔细看手册的说明。 ...

大概率是这个原因,以前遇到过,换成1000pF以下电容或者1uF以上电容,TI的TL431手册里有几个关于负载电容稳定性的图。这几年出现很多其他厂家的类431产品,估计信息没TI这么详细

嗯 拿示波器看看个点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是这个原因,以前遇到过,换成1000pF以下电容或者1uF以上电容,TI的TL431手册里有几个关于负载电容 ...

1nF以下或10uF以上,才不容易自激。

网友E:
测量你的负载电流和R1上流过的电流(通过压降计算出),以校核431的工作电流I。如果I小于5mA ,则工作电流太小,431不能输出稳定的电压。一般情况下,I应该在10-20mA之间比较适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nF以下或10uF以上,才不容易自激。

不愧是高手!我以前用TL431做AD基准,结果不稳定,后面还是改成了LDO,在前不久看到431的规格书中有介绍这个稳定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31输出电容使用104(0.1uF)很大概率会自激振荡,估计没几个人仔细看手册的说明。 ...

感谢前辈,在这基准电压节点进行示波器测了电压,出现了锯齿波,将104的电容去掉后就稳定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量你的负载电流和R1上流过的电流(通过压降计算出),以校核431的工作电流I。如果I小于5mA ,则工作电流 ...

是9楼前辈提出的那个原因,将104去掉后,输出就稳定了,带了104的基准电压输出波形是锯齿的

网友G:
不要相信万用表,起码要示波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相信万用表,起码要示波器测量

用示波器测了基准电压,波形输出不对,将104去掉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