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356

楼主(2024-06-03):
工程是从另一个电脑上传过来的,    另一个电脑编译可以通过,但在我的电脑上会出现以下错误

有没有大佬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应该是是工程配置的区别,你看看你的Pack是否选好了。

另外还有个C99浮点数的错误。可以用C90

或者用C99但调整浮点数到24位。

网友B:
开发软件版本是不是同一个,另外IDE配置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软件版本是不是同一个,另外IDE配置是否一样。

降低版本后编译无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是工程配置的区别,你看看你的Pack是否选好了。

另外还有个C99浮点数的错误。可以用C90

降低版本后编译无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