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制的无刷电机控制器做电链锯不好用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
我又重新画了个板子,想自己做个电链锯,但是做出来后效果不好,锯木头容易卡锯还锯的很慢,电流也小我堵转后发现才60A,网友说专用控制器能超100A,感觉我程序或者电路不知道哪里搞的有问题。
功率板:

功率板用的是铝基板,整个铝板做GND,板子上GND用M3螺丝连接到铝板,我实际检流电阻是两个3毫欧并联的,不知道这个电机限流控制在多少合适??

旋变解码

单片机

控制板

SCH_Schematic3_2024-06-03.pdf (31.1 KB)
SCH_Schematic2_2024-06-03.pdf (596.52 KB)
SCH_Schematic1_2024-06-03.pdf (405.45 KB)

JLCEDA专业版工程

单片机程序,新焊板子需要两个按键一块按进入旋变自动调零程序,调速电位器开小一点,如果电机旋转而且无抖动就是调零成功,失败就再重复。

实物图

改装的电链锯实物,我家没什么材料,只有木棍和帖子,勉强组装起来了,但是太重而且还不好用,不知道哪里的原因。

实物切割木头视频

网友A(2024-06-06):
老哥又开始在山里手搓核弹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又开始在山里手搓核弹了啊

我就是个农民啦,业余玩玩DIY,今天就在农田浇玉米,中午回家吃饭上来看看,也没老师给指导下,搞不懂哪里的问题,感觉现在发个帖子都没几个人回复了。。。
我又改进了下程序,但还是会堵转,不知道这种电机堵转时候应该多少电流,电流太小了,不到100A扭力不行,不知道是MOS管问题还是程序问题,听说这种封装的只能到75A,我在电瓶和控制器之间还有个开关,这个开关闭合时候过100A没问题吧

改进了下程序,电流比原来大一些了,切干木头还是会卡住,搞不懂怎么带不动这个锯。

拉到最后,修改程序后锯干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