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9202U定时器2 寄存器配置

楼主(2024-06-04):
定时器2

#include "SH79F9202.h"
void INT_TIMER2(void) interrupt 5
{
TF2 = 0; // 清除中断标志
P0_6 = !P0_6; // 翻转输出
}

void Delays(int del)
{
        while(del--);
}

//OSC = 24M
//sysclk OSC / 2 = 12M
void main(void)
{
        CLKCON = 0x08;        //【打开HFON】内部24MHz RC振荡器
        Delays(2000);         //至少等待振荡器预热时间
        CLKCON |= 0x04;       //【选择FS】24M/8M Hz为OSCSCLK
        CLKCON |= 0x20;       //【分频器CLKS[0:1]】fSYS = fOSCS/2

        //12M/12 = 1M = 1us(T=1/f)  定时20ms
        P0CR |= 0X40; // P0_6 GPIO设置为输出模式

        T2CON = 0;                                                        // 停止定时器2
        T2MOD = 0x00;           //  TCK = 12/12 = 1M    系统时钟的1/12|P1.0时钟输入或IO端口|递增计数

        //初始值 45535   2^16=65536
        TL2 = 45535 & 0x00FF;    // 取低位(223) = 1011 0001 1101 1111 & 0000 0000 1111 1111
        TH2 = 45535 >> 8;        // 取高位(177)
        //重载值 45535
        RCAP2L = 45535 & 0x00FF;    //重载值
        RCAP2H = 45535 >> 8;
        // 自动重载值=65536-45535=20001

        IEN0 |= 0x20;          //开中断  定时器2溢出中断
        T2CON |= 0x04;         //开始定时器2 即寄存器0000 0100
        EA = 1;                                                                //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代码选项 配置如下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Naiva/article/details/139102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