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APM32F4] 微控制器的PDR_ON引脚

楼主(2024-06-04):
#申请原创#@21小跑堂PDR_ON引脚在微控制器中是一项关键功能,用于控制上电复位(Power-Down Reset, PDR)的行为。它提供了一种灵活的方式来启用或禁用复位功能,以满足特定系统需求。首先,PDR_ON引脚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通常的电路设计中我们通常将MCU的PDR_ON 脚接10K的上拉电阻到VDD,它是一个数字输入引脚,允许系统动态地控制上电复位功能。当PDR_ON引脚被拉高时(连接到VDD),上电复位功能被启用;
当PDR_ON引脚被拉低时(连接到VSS),上电复位功能被禁用。
这种灵活性使得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系统需求来调整复位行为。
以下是关于PDR_ON引脚设计和使用的建议:
49992e75013f2ec446e524e54337e2c5
f4ca9af906112d8560961fd58173954d
1. PDR_ON引脚功能说明
PDR_ON引脚用于启用或禁用上电复位功能。当PDR_ON引脚连接到VSS(地),上电复位功能被禁用;当PDR_ON引脚连接到VDD(电源),上电复位功能被启用。
2. 连接方式
启用上电复位:将PDR_ON引脚连接到VDD。如果不需要通过电源管理器件(如PMIC)来控制复位,可以直接将PDR_ON引脚通过一个上拉电阻(例如10kΩ)连接到VDD。
禁用上电复位:将PDR_ON引脚连接到VSS。这通常是在系统设计需要禁用PDR的情况下使用。若将PDR_ON引脚拉低,也就是关闭了电源监控器,那么上电/掉电/欠压复位
(POR/PDR/BOR) 等复位功能都将失效,而VBAT功能也将失效。
3. 电源管理考量
如果系统中使用了电源管理器件(如PMIC),需要确保这些器件能够正确管理PDR_ON引脚。例如,PMIC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将PDR_ON引脚拉低或拉高,从而控制STM32F407的复位状态。
4. 复位电路设计
在设计复位电路时,建议考虑以下几点:
上拉/下拉电阻:在PDR_ON引脚上使用适当值的上拉或下拉电阻(通常为10kΩ),以确保在系统复位或上电时引脚状态稳定。
电源顺序:确保在所有电源轨都稳定后再启用PDR_ON引脚。如果PDR_ON引脚由PMIC控制,确保PMIC能够正确管理电源顺序。
5. 外部复位电路
对于更加复杂的系统,可以使用外部复位IC来确保系统在电压波动或其他异常情况下能够正确复位。这些复位IC可以监控电源电压,并在电压低于阈值时自动将PDR_ON引脚拉低,从而触发STM32F407复位。
6. 调试与验证
在实际设计中,建议对PDR_ON引脚的连接和功能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
测试不同电源条件下的复位行为:确保在电源波动、瞬态等条件下系统能够正确复位。
检查PDR_ON引脚状态:在调试时,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PDR_ON引脚的状态变化,确保其与预期一致。
通过以上设计和建议,可以确保微控制器的PDR_ON引脚能够在系统中稳定、可靠地工作,从而提高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微控制器的PDR_ON引脚的使用方式和小技巧概述。

网友A(2024-08-08):
这个是掉电复位,不是上电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