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微控制器的BYPASS_REG引脚

楼主(2024-06-04):
#申请原创#@21小跑堂微控制器的BYPASS_REG引脚用于控制内部电压调节器(LDO)的旁路功能。通过控制BYPASS_REG引脚的状态,我们可以选择是使用内部LDO提供的1.2V电压,还是通过外部提供的1.2V电源。下面将详细讨论BYPASS_REG引脚的设计和建议,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
在通常的电路设计中我们通常将MCU的BYPASS_REG 48脚接10K连接GND,首先,理解BYPASS_REG引脚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当BYPASS_REG引脚连接到VDD时,内部LDO被旁路,需要外部提供稳定的1.2V电源;
当BYPASS_REG引脚连接到VSS时,内部LDO启用,自动生成1.2V电压。这个选择提供了灵活性,使我们能够根据具体的系统需求来配置电源。
以下是关于BYPASS引脚设计和使用的建议:
ba7beb0511e5997a44c60934f3d38517
1. BYPASS引脚功能说明
BYPASS引脚用于控制内部电压调节器的旁路模式。当BYPASS引脚连接到VDD时,内部LDO被旁路,VCAP1和VCAP2引脚需要提供外部稳定的1.2V电源。当BYPASS引脚连接到地(VSS)时,内部LDO启用,内部调节器会自动生成1.2V电压。
2. 连接方式
启用内部LDO:将BYPASS引脚连接到VSS。在这种模式下,微控制器内部的LDO会提供1.2V电压,VCAP1和VCAP2引脚需要外接适当的去耦电容(通常为2.2µF的陶瓷电容)。
旁路内部LDO:将BYPASS引脚连接到VDD。在这种模式下,VCAP1和VCAP2引脚需要由外部提供稳定的1.2V电源。
3. 电源设计考量
使用内部LDO(BYPASS接地):
VCAP1和VCAP2需要连接适当的去耦电容,这些电容通常为2.2µF的低ESR陶瓷电容。
确保电容连接尽可能靠近微控制器引脚,以提供最佳的去耦效果。
旁路内部LDO(BYPASS接VDD):
需要设计外部1.2V电源,并确保其稳定性和足够的电流供应。
外部电源需要接入VCAP1和VCAP2引脚,且去耦电容仍然需要连接。
4. 外部电源的选择
如果选择旁路内部LDO(即BYPASS引脚接VDD),需要选择合适的外部1.2V电源:
确保外部电源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满足STM32F407在运行过程中的需求。
外部电源的纹波和噪声需要控制在微控制器可接受的范围内,以避免影响系统稳定性。
5. 调试与验证
无论选择哪种模式,都需要对电源和BYPASS引脚的设计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
测量VCAP1和VCAP2引脚的电压:确保在不同工作条件下电压稳定。
检查电源启动顺序:确保在上电和复位过程中,BYPASS引脚和相应的电压供电正确。
测试系统性能和稳定性:在实际应用中测试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确保电源设计不会影响微控制器的正常运行。
6. 设计实例
假设设计中使用内部LDO:
将BYPASS引脚直接连接到地。
在VCAP1和VCAP2引脚上各连接一个2.2µF的陶瓷电容,电容尽可能靠近引脚放置。
如果设计中选择旁路内部LDO并使用外部1.2V电源:
将BYPASS引脚连接到VDD。
确保外部1.2V电源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连接到VCAP1和VCAP2引脚,同时在这两个引脚上各连接一个2.2µF的陶瓷电容。
通过合理设计和验证,可以确保APM32F407微控制器在不同电源配置下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A:
BYPASS引脚用于控制内部电压调节器的旁路模式。

网友B:
您好,我是做士兰微 华润微 屹晶微 新洁能 陆芯 microchip 夏普 东芝 微盟的MOS IGBT 模块 IPM MCU 光耦的,一级总代,从事行业21年,只做正品,有技术支持,希望有机会合作,并在合作中帮到您!我的联系方式是17760867637,V同号

网友C(2024-07-17):
如果bypass引脚悬空会出现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