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没有替代PIC12F1822-I/SN的国产芯片

楼主(2024-06-04):
大佬们有没有替代PIC12F1822-I/SN的国产芯片推荐   要稳定的

5V供电 10位AD,带DA 功能,带PWM,8个脚芯片

网友A:
PIC12F1822-I/SN 是一款由 Microchip 公司生产的 8 位微控制器芯片,这个不一定好替代啊

网友B:
你咋不直接使用国产的32位的单片机呢

网友C: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厂商生产的芯片可能在功能、性能、接口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选择替代品时需要仔细比较和评估,确保新芯片能够满足您的应用需求

网友D:
建议需要考虑软件开发工具、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因素,以确保顺利完成产品设计和开发

网友E:
我觉得可以选择国产的STC系列MCU比较合理

网友F:
一般可以用国产的32位的单片机,性价比很高了

网友G:
DA的话一般8位MCU能支持吗?

网友H:
你可以看看沁恒的,但是8脚不一定带有DAC功能

网友I:
如果你选择risc-v而且是32位的单片机可能会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J:
5V供电可以加个LDO吗?我知道的大多数都是3.3V供电

网友K(2024-07-08):
PIC的8位单片机里面的DAC,有8位的,有10位的

网友L:
现在ARM cortex-M系列的MCU性价比高,系列多。

网友M:
PIC16F18114,8PIN带DAC

网友N(2024-09-28):
加入稳压器、瞬态电压抑制器

网友O(2025-07-23):
英锐恩 EN8F1821 可完全替代,是 8 位单片机,性能高功耗低,封装多样。台湾麦肯 MDT10F1822 也可替代,为 SOP-8 封装

网友P(2025-08-27):
有替代 PIC12F1822-I/SN 的国产芯片,如中颖电子 SH79F166A,同属 8 位 MCU,封装兼容,具备类似 ADC、PWM 功能;还有华大 HC32F005,资源相当,支持 I²C、SPI 等接口,性价比高,可满足多数场景替代需求。

网友Q:
有国产替代 PIC12F1822-I/SN 的芯片,如中微半导体的 CMS8S003F4、华大半导体的 HC32F003F4P6。它们同属 8 位 MCU,引脚和功能相近,支持低功耗,适配类似场景,可兼容多数应用,需微调代码和电路以适配具体参数差异。

网友R:
有替代 PIC12F1822-I/SN 的国产芯片,如英锐恩 EN8F1821。它是一款高性能、低功耗的 8 位单片机,拥有 2KB 的 Flash ROM 和 256 字节的 RAM,提供 14 个 I/O 引脚,支持多种配置,还具备 4 个定时器、9 路 PWM 输出、12 位 ADC 等功能,封装形式多样,可完全替代 PIC12F1822-I/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