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仪器内部如何实现通道选择

楼主(2024-06-04):
如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仪器内部是如何实现不同信号的通道选择呢,比如说我要做一个仪器,有热电偶测量模块,热电阻测量模块,电压测量模块,电流测量模块,电阻测量模块,还有电压输出,电流输出,方波输出这些模块,我在对这些模块集成的时候应该如何考虑进行功能的切换呢,就是我要用的那部分功能就启用,不用的就暂停呢

网友A(2024-08-01):
如果是功能切换可通过电路+程序实现,如果是为省电,可以断掉对应模块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