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用free modbus,多从机会出现串口只发5个字节数据的情况。

楼主(2024-06-04):
STM32 用free modbus,多从机会出现串口只发5个字节数据的情况。调试了两天,没找到原因。将这个串口的中断优先级改到0了,其他优先级都改成1了,用的轮询接受发送模式。

楼主:
问题可能找到了,哎,如果是真的,就太搞笑了。

网友A:
分享下,让别人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下,让别人少走弯路。

还在验证中。几个小时不出错,不一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下,让别人少走弯路。

本来以为堆栈加倍,是改善了问题呢,但是后续程序添加进循环后,还是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难道是主程序里的循环程序太长了吗?执行一次要几百毫秒。MODBUS是1秒读一次。两个从机。 如果一个从机循环里程序少,就都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是主程序里的循环程序太长了吗?执行一次要几百毫秒。MODBUS是1秒读一次。两个从机。 如果一个从机循环 ...

我最近也开发了Modbus TCP/IP,不过我负责的是内部总线CAN部分,用的freeRTOS,没出现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开发了Modbus TCP/IP,不过我负责的是内部总线CAN部分,用的freeRTOS,没出现类似的问题。 ...

多个从机吗?一次发送多少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开发了Modbus TCP/IP,不过我负责的是内部总线CAN部分,用的freeRTOS,没出现类似的问题。 ...

几个从机,一次发送多少字节?

网友B:
走的啥总线,485还是纯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的啥总线,485还是纯uart?

STM32的UART口,接的485芯片SP3485EN,之后板子差不多是走差分线吧,板子上线路很短。之后是双绞线,3个板子的从站最后并到一起。

网友C:
你是串口中断接收从机数据吗?是第一次发送数据出错还是接收从机数据再次发送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串口中断接收从机数据吗?是第一次发送数据出错还是接收从机数据再次发送出错 ...

数据发不全的原因,最后发现,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上位机软件用的LABVIEW,遇到0x0A就截止不收了。这种情况用MODBUS POLL就能接收。至于MODBUS POLL接收不全,为什么只接收5个字节,不多不少,估计还是MODBUS POLL和硬件匹配的问题,据说换个USB转485的线就会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32的UART口,接的485芯片SP3485EN,之后板子差不多是走差分线吧,板子上线路很短。之后是双绞线,3个 ...

可以尝试在485线上挂一根USB转485,分析一下485线上到底在发生什么,比如是不是有2个设备同时在发数据,或者数据正好在5字节的时候停了,还是说数据其实发完了,但是正好5字节后485电平变低了,导致末端收不到数据,这种串口和485的通信问题,先抓数据,从线上的实际现象分析问题,因为等数据过了mcu的uart再过freemodbus,往往看到的就不是真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在485线上挂一根USB转485,分析一下485线上到底在发生什么,比如是不是有2个设备同时在发数据, ...

嗯,可以说,我走了弯路。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以为靠猜测和百度就很好解决。这个看到别人有说用一个分析波形的工具的。你说的线上挂一根USB转485,怎么挂呢,这个USB转485要接到电脑上?

@32021724 :这个设备一直在用。听说有分析波形的工具的,其实示波器看波形,应该能找到原因。
485总线允许一根总线上有多个设备的,网上有卖USB转485的,485那端接在你的modbus主从机通信额485总线上,USB插电脑就出来一个串口,开个串口调试助手就能看到主从机之间的通信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