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的usb相关疑问

楼主(2024-06-04):
在使用自己画的gd32的开发板对usb进行功能验证的时候,发现运行有点问题,通过仿真发现插入u盘的时候芯片是能够识别的,但是会卡在这里:
然后观察自己画的电路图和官方的开发板,发现usb口的vbus有一点区别,如图:
我的
官方的
因为之前用stm32进行开发的,这样连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换成gd32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希望有知道的大佬解下惑。

另外我没有在工程中看到对于PA9的定义和使用,是不是在使用usbhost功能时,这个引脚就默认是vbus引脚呢?

楼主:
2024年6月4日 16点49分 更新:
用之前买的一块开发板对demo程序进行了测试,发现在开发板上即使不控制vbus以及断开检测,u盘都能够正常读取以及写入,开发板的电路图如下:
那按照这样来说,我自己的电路图应该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所以有点奇怪

网友A:
以前的ST是什么型号的?有点芯片USB_DP脚是要上拉的,有些内部已经有上拉

网友B:
PA9耐5V吗?为什么要这样接啊,其他感觉没有什么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9耐5V吗?为什么要这样接啊,其他感觉没有什么差异

其实在开发板上PA9并不是和vbus连接的PA9是通过跳线帽和VBUS_CHECK连接的,我是相当于不使用PA9进行电流的检测,也不通过GPIO控制VBUS的开启和停止

楼主:
结案了,是晶振的问题,开发板的晶振使用的是25Mhz的,我的电路板是8Mhz的,需要时钟配置的时候调整48Mhz给usb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ST是什么型号的?有点芯片USB_DP脚是要上拉的,有些内部已经有上拉

stm32f10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