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串行线调试端口 SWD

楼主(2024-06-04):
使用 CW 专用调试器或通用调试仿真工具的 SWD 接口和目标芯片内部的 DAP 调试模块连接,通过包传输协议进行数据交换,实现调试操作。SWD 方式是 2 线串行通信,包括一条时钟线 SWCLK 和一条双向数据线 SWDIO。
通常建议 SWD 引脚使用 100KΩ 上拉电阻,CW32F030 的 PA13/PA14 作为 SWD 功能时内置有上拉电阻,其阻值在 50kΩ ~ 200kΩ 之间,用户可以在外部增加上拉电阻,以提高抗干扰性能。

SWD凭借其精简高效的设计,已成为ARM生态中不可或缺的调试工具

网友A(2025-10-12):
仅包含两条核心信号线SWDIO和SWCLK,相比传统JTAG大幅减少了引脚占用

网友B:
采用包传输机制,支持复位、内存读写、断点设置等操作,且通过差分编码可在单个时钟周期内传输两位数据,效率更高

网友C:
调试器首先操作串行线调试端口,配置接入端口参数后,再通过AHB-AP访问系统内存映射区域

网友D:
可通过SWD实现程序下载、单步执行、变量监控等功能,快速定位代码错误

网友E:
数据传输遵循LSB优先原则,所有采样和驱动动作均发生在SWCLK上升沿

网友F:
包括写请求、读请求以及响应状态码,确保可靠的双向交互

网友G:
通过包传输协议进行数据交换,实现调试操作

网友H:
CW32F030C8T6等基于ARM Cortex-M内核的芯片内置DAP模块,直接支持SWD模式

网友I:
区别于JTAG,SWD自带复位功能,无需额外连接RST脚,进一步简化了电路设计

网友J:
SWD作为JTAG的替代方案,在保持核心调试能力的同时,实现了更简洁的物理层设计和更高的传输效率

网友K:
尤其在Cortex-M系列中,SWD已成为主流选择

网友L:
通过传输协议进行数据交换,实现调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