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FLASH 容量寄存器

楼主(2024-06-04):
FLASH 容量寄存器存储了芯片内置 FLASH 存储器的容量大小,其地址为 0x0001 2628 - 0x0001 262B,共 4 字节。从 FLASH 容量寄存器读出的 FLASH 容量大小以字节为单位,如 0x0001 0000 代表 64KB,0x0000 8000 代表32KB。

网友A(2025-11-04):
该寄存器用于标识芯片内部集成的物理FLASH存储器的总字节数,是系统启动时初始化存储资源的关键依据

网友B:
可用存储空间大小决定程序分区规划

网友C:
多数芯源MCU采用双因子认证机制防止误操作

网友D:
连续两次输入错误会导致硬件锁死,需通过系统复位解除

网友E:
在Bootloader阶段自动检测FACTORY_MODEL_ID寄存器值,动态加载对应的驱动配置文件

网友F:
由于
电源未稳定或复位不正常,可能导致
读出的容量恒为0,此时可
检查POWER ENABLE信号及时序

网友G:
部分扇区无法擦除的时候,可能是
Flash矩阵物理损坏了

网友H:
应该是支持很多厂商的开发工具链

网友I:
可以练习着完成官方提供的Flash Driver Example移植

网友J:
内置 FLASH 存储器的容量满足程序使用的

网友K:
在Bootloader阶段自动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