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sb烧写emmc报错

楼主(2024-06-04):
USBD Boot
TSI Connected
ddr ok
xusb ok
finish

NuWriter... version Nov 29 2022 17:14:29
connect
Early suspend interrupt
Suspend interrupt DSTS):0x400003

Reset interrupt - (SYS_MISCISR):0x40004
Speed Detection interrupt
High Speed Detection : 0x0
*** USB_REQ_SET_ADDRESS (48)
<0x5 / 0x5>

Receive INFO(80) flash Image ...
Get INFO flash Image ...

<0xc500>

卡在了此处,使用usb烧写sd card也是卡在这里
nvWriter显示[Errno 10060] Operation timed out

网友A:
检测一下硬件电路是否正常,电源,信号等。

网友B:
USB烧写eMMC(嵌入式多媒体卡)时可能会遇到各种报错,这些错误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报错原因:

网友C:
USB烧写工具可能需要特定的驱动程序来与eMMC通信。如果驱动程序未正确安装或不兼容,可能会导致烧写失败。

网友D:
USB烧写工具、eMMC芯片或目标设备之间的硬件兼容性问题可能导致烧写失败。例如,某些烧写工具可能不支持特定型号的eMMC芯片。

网友E:
如果目标设备或eMMC芯片没有得到足够的电源供应,可能会导致烧写过程中断或失败。

网友F:
如果目标设备的固件或引导加载程序不支持USB烧写,或者存在损坏,可能会导致烧写失败。

网友G:
烧写的文件系统或镜像文件可能损坏或不正确,导致烧写失败。

网友H:
如果eMMC芯片被设置为写保护状态,将无法进行烧写操作。

网友I:
USB连接可能不稳定或损坏,导致数据传输失败。

网友J:
在某些操作系统中,可能需要管理员权限才能进行USB烧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