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87F8801支持哪些复位机制?

楼主(2024-06-07):
SH87F8801支持哪些复位机制?

网友A:
上电复位,软复位等,建议楼主还是看看芯片手册。

网友B:
上电复位,复位引脚复位,软件复位

网友C:
上电复位(POR)

网友D:
低电压复位(LVR)

网友E:
看门狗复位(WDR)

网友D:
外部引脚复位

网友F:
基本的复位方式应该都有吧

网友G:
上电复位,按键复位,软件复位

网友H(2024-07-22):
上电复位是不是靠外部电路实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