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触摸屏触摸区域不准或者误触摸的问题

楼主(2024-06-04):
触摸屏触摸区域不准或者误触摸的问题

现在触摸屏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不在触摸的菜单区域,点其他的没功能触摸的区域,也会触发旁边有功能的触摸按键。也就是触摸区域不准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十几年前用过触摸屏,每一个屏都是有一个坐标误差的,所以只能说自己加大坐标。暂时没想到别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十几年前用过触摸屏,每一个屏都是有一个坐标误差的,所以只能说自己加大坐标。暂时没想到别的办法了 ...

跟这个应该没关系   现在手机的电容屏 都可以精准的触控了 有很多点  分辨率是可以的吧

楼主:
有谁知道的  出来指导一下